变频器控制原理图

楼主(2020-02-06):
IMG_20200206_115750.jpg请问各位大佬,0-20ma输出,0-20ma输入,还有模拟信号输入都接到什么地方,我搞半天搞不懂,帮帮我!

网友A:
根据你的变频器型号 ,然后查看他对应的控制端子。最后设置变频器参数

这个图纸只是针对你特定的变频器使用的。

比如下面的图纸,这是画的比较完整的。你也要对应你的变频器来看。

网友B:
看这图有两路输入,一路输出

网友C:
你要用变频器做什么控制?需要他做什么?才能给你做出回答!

网友D:
你要把你的需求和你遇到的问题写清楚

网友E:
0-20ma输出一般是接在一些显示仪表上的,

0-20ma输入是变频器的一种调速方式

模拟信号输入(信号缘种类就多了)也是变频器的一种调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