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实现循环功能

楼主(2020-02-06):
本人想编写一个PLC300控制电机逐渐减速为零程序,但不知任何下手。应为模拟量给定值从手轮输入,如果在FC程序块中,实现减法操作后,然后通过背景数据块传到变频器,这样只能减小到一个数值,但下一个PLC扫描周期后,给定值又回到初始,只能减少一次。如何使用循坏命令或者JMP命令,实现此类功能。

网友A:
西门子S7-300的FC没有背景数据块,如果需要通过参数来操作设定值,可以在FC接口中将这个值设置为输入/输出类型,这样,你可以读过来,减去需要的值,然后再写回去。

网友B:
太深奥了,理解不了,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C:
这个用定时器当前值做个公式运算比较好,加速时间可以很方便设置

网友D(2020-03-25):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