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odbusRTU通讯通讯状态一直显示7

楼主(2020-02-06):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英捷思变频器modbusRTU通讯,通讯状态一直显示7,怎么办???

网友A:
我们的版本只显示到6,你发个图看看。

楼主:
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有问题的。换了欧姆龙的变频器一样。

网友A:
这是ABB 变频器的连接情况

网友A:
检查485线用的哪两个脚,变频器的波特率,地址情况。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并到串口线里监控一下数据。

网友B:
建议楼主用第三方工具先测试一下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485线用的哪两个脚,变频器的波特率,地址情况。也...

不会测试😔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调试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调试软件

数据读取格式有问题,参考下变频器通讯数据要求,可能是不匹配造成的,试试用32位整数读取或者改变下解码顺序。

最好用其他串口调试工具软件先测试,这类软件网上搜下找一个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调试软件

变频器通信相关文档发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调试软件

你不把变频器相关文档发出来,我也不好具体帮你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调试软件

比如你变频器通信参数如何设置?

变频器相关寄存器地址和变量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调试软件--...

参数设定的是,8,N,1.无效验,波特率9600,地址1.

网友D:
解决了吗?没解决的放加254489112。春节前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你手头上有没有USB转RS485相关电缆,可以先行测试一下变频器。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0895_1.shtml 这里有相关的案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没有呢,还是不行,我加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没有,现在在老家没那么多工具

楼主:
看了,用这个这个案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没解决的放加254489112。春节前我遇到...

加了,你同意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双剑合璧  解决了吗?没解决的放加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没有呢,用串口助手调试了,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用第三方工具测试的截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现在工具不行了,等好了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现在发送数据没有反应了

网友F: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检查接线、串口调试助手和变频器通信参数!

网友G(2020-05-11):
jian建议用串口监听器看看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支持

网友I(2020-06-18):
我觉得先做与变频器的通讯连接,先不要连接控制变量这样就好判断问题所在了

网友J:
很不错的 质料  学习了

网友K(2020-09-02):
这有一篇昆仑通态通过RS485与智能仪表通讯的案例,可以看一下

https://mp.weixin.qq.com/s/uI_41Z4ekOeM9A_aC6zXIA

网友L(2020-10-14):
S7-300 400PLC编程设计与案例分析

网友M(2021-09-16):
楼主应该对比MCGS看看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N(2022-04-1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没解决的放加254489112。春节前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加你了,同意一下

网友O(2023-06-17):
引用 网友N:
"双剑合璧"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解决了吗?没解决的放加254489112。春节前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进行回复:        ------------...



通讯显示数字7,应该是4区读写寄存器,选择的读写功能,通讯变频器要么读,要么写!

网友P(2023-10-03):
我要赚积分  下载好资料

网友Q(2025-08-29):
你的帖子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谢谢您的分享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