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3:三菱FX3U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楼主(2020-02-07):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3:三菱FX3U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三、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3;

2、三菱FX3U主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三菱FX3U主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延时1000ms后触发开始发送标志位,开始发送;

5、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四、欧姆龙CP1H从站通信程序:

1、串口1通信参数:波特率9600、格式8,N,1、模式RS232C、起始码0x0002、结束码0x0003;

2、欧姆龙CP1H数字量输入0.00~0.0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里;

3、初始化允许接收,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

4、接收完成后,延时触发发送;

5、接收到的2个有效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欧姆龙CP1H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欧姆龙CP1H从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FX2N、FX1N、FX1S等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欧姆龙CP1L、CP1E、CPM2A实物上。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7-9616-2DB563252291

楼主:
附件为主站和从站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下载。

网友A:
老师您好,我是您之前给我留言的那位,您可以帮帮我吗,用FX3U-485ADP与宇电仪表通讯无论我怎么调试都不行,也按照您说的那样设置成通道2了还是不行,报警3821,SD灯与RD灯都没有反应,但是我用BD板与仪表通讯成功了,也查阅了好多资料现在都怀疑是不是买的二手适配器不能使用,或者是说通过国产的FX3U-485BD板不兼容,终端电阻调节我也拨到110或者是330了。要是打扰到你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好,我是您之前给我留言的那位,您可以帮帮我吗,用...

初始化要给D8400或者D8420开始的寄存器赋值

通道1就用D8400

通道2就用D8420

先监视一下是否给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赋值成功了

我也怀疑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好,我是您之前给我留言的那位,您可以帮帮我吗,用...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