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软件安装完无法发开
嘘,请叫我

楼主(2020-02-07):
    MCGS昆仑通泰软件是用很久,近期更换了硬盘,系统重装后,再安装MCGS软件(安装过程中正常),打开软件,MCGSE组态环境  图标闪一下,软件无法打开,  软件已重装过多次,均无法打开。

    请问该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嘘,请叫我 对的,重装后的是英文版系统,MCGS软件不支持英文版系统吗? 内容的回复!-------------------------是的

不支持。这个软件运行的时候需要找到中文支持包,所以英文下无法启动。我记得常识修改启动用英文,没成功,就没管,弄了个虚拟机单独跑,之前还遇到64位系统无法下载程序,USB无法启动驱动等。所以用了虚拟机32位中文的。

网友B:
安装过程有没有异常?用虚拟机试了吗

网友A:
什么系统?如果是英文系统。需要用中文,这个软件英文系统无法用

网友C:
是不是安了QQ管家或360等防护软件关闭试试

嘘,请叫我

网友:
对的,重装后的是英文版系统,MCGS软件不支持英文版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的,重装后的是英文版系统,MCGS软件不支持英文版系统吗?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的,重装后的是英文版系统,MCGS软件不支持英文版系统吗?

有英文版的但是比较老了,不建议。

新版的MCGS Pro可以装到英文系统里,好不好用不确定。

网友F: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学习

嘘,请叫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嘘...

多谢大佬

网友G:
中文版操作系统很好用。

网友:
太好了!正好用上,感谢分享!

嘘,请叫我

网友:
解决方案:在设置-区域和语言中,选择中国和中文,在中文选项中下载语言包,选中中文语言,点击最左侧 设为默认语言

网友H: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