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的数组不属于需要的类型

楼主(2020-02-07):
我用vb.net写的OPC读取数据的程序,在运行到additems的时候,总是报错:指定的数组不属于需要的类型。

objItems.Additems(1,strItemIDs,lClientHandles,lServerHandles,lErrors)

还请各位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这就一行代码,谁能看懂啊?

把相关的代码,例如变量的定义、初始化、赋值等都贴上来

楼主:
以上问题已解决,是变量定义的数据类型的存在问题。

网友B(2020-03-10):
请问怎么改的? 谢谢 折磨了好几天了

网友C(2021-09-29):
最主要的就是数组的下标索性问题,抛开索引下标为0的不用,直接从1开始用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