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信捷plc与昆仑通态通信的驱动

楼主(2020-02-07):
我的昆仑通态触摸屏软件无法与xd系列plc连接,各位老师有这个驱动帮忙发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驱动精灵试试  很多驱动都可以装

哥们,你确定楼主的问题是需要下载驱动精灵来解决?

网友A:
楼主可以去昆仑通态官网找找信捷的驱动,实在不行用莫迪康Modbus RTU这个驱动也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C:
用MODBUS-RTU这个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驱动精灵上可以安装昆仑通态和各种设备通信的通信驱动?

去官网下载驱动岂不是更方便?

或者直接用Modbus RTU驱动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我是想请教你怎么在驱动精灵上下载昆仑通态和信捷PLC的通信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谢工,我想楼主的问题大家都清楚,应该就是找昆仑通态软件里有关信捷PLC的通信驱动,但是你一直在强调用驱动精灵,那么用驱动精灵怎么找这个通信驱动?

网友D:
找到驱动程序了吗?

楼主:
没有找到,是信捷XD的,我已经用信捷XC的昆仑通态驱动代替了,谢谢大家。

楼主(2020-04-11):
问题没有解决,是用XC的程序代替的,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驱动程序了吗?

我用XC的驱动代替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

请问如何操作发放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