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TON循环计时

楼主(2020-02-08):
西门子PLC 1215c。博图V14。

感谢各位。。

问题如下图:

如上图。圆圈处变量为定时器Q输出变量,一个直接调用定时器输出.Q,一个间接调用Q0.0。

不管哪种方法,定时器都在循环计时。但是直接调用的计数器不累加计数。间接调用Q0.0的则3s增加一次计数。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既然定时器在循环计时,那么计时器的输出是有一个周期的高电平出现的?

然后把这两段程序交换顺序,计数器又可以累加了!

应该是PLC扫描顺序,及周期有关系,但是这是什么逻辑呢?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可以,不知道你那里怎么回事,你是仿真,还是下载到PL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可以,不知道你那里怎么回事,你是仿真,还是...

谢谢你的回答。

我是仿真的。就是程序段换个顺序就行。计数器放在定时器前面就行,放在定时器后面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可以,不知道你那里怎么回事,你是仿真,还是下载到PLC中

这就是扫描顺序的问题,我已在项目程序中多次试过,尤其是ms级,必须把定时器的输出Q点放在前面,另外如果在FB块中,定时器和定时器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也须放同一静态参数中,不能把定时器放在静态参数中,上升沿或下降沿放在临时参数中。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我是仿真的。就是程序段换个顺序就行。计数器放在定时器前面就行,放在定时器后面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