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FC202变频运行

楼主(2020-02-08):
公司用的都是丹佛斯FC202系列变频器,都是远程操作,大部分运行时显示  运行在参考值,有一部分运行时控制面板一直提示  加减速,运行频率在小数位波动。PLC输出的4-20MA信号非常稳定,变频器端测量信号也非常稳定,不存在中间环节干扰,请教一下各位一直提示加减速能否通过调整变频参数解决?或是其他方法?

楼主:
部分同一控制柜内有4台,3台运行正常,面板一直显示运行在参考值,1台运行时面板显示 加减速,信号都测过正常,屏蔽线及接地都做的有,运行一直显示加减速的接地去掉也一样。

PLC里面滤波参数都调的是最大值,请教变频器该怎么调。

网友A(2020-03-17):
引用 楼主:
部分同一控制柜内有4台,3台运行正常,面板一直显示运行...

你4台变频器是一样的吗啊?是不是都是独立运行的?如果是一样的并且独立运行的话,用面板把正常运行的机器参数拷贝一下就可以了。0-50里面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和积分有关的参数设置的问题,如果要找的话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