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S指令控制步进正反转问题

楼主(2020-02-08):
西门子200 PLC用PLS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时,为什么停不下来,感觉程序一直在执行中断程序,程序如下

网友A:
在中断结束或子程序调用完成之前,如果你没有停止发出脉冲,它会持续发送脉冲,放到主程序中就没事了,将运行触发触点放到中断程序中。

网友B:
一般脉冲指令要放到主程序,触发条件放到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结束或子程序调用完成之前,如果你没有停止发出脉冲...

在中断程序中不是也指定了脉冲发送的数量吗,按理它不应该是按照给定的脉冲数量发送完了就应该停止发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脉冲指令要放到主程序,触发条件放到子程序

您意思是将触发条件放到中断子程序?

网友C:
建议放到主程序

网友D(2020-03-14):
初始化赋值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