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本的ALT和CLR键清不了PLC的数据?

楼主(2020-02-08):
文本为信捷OP320替代品,PLC为国产固晶仿三菱FX1N,文本设置见图,PLC上是M8的常开触点驱动[DMOV K0 D206],M9的常开触点驱动[DMOV K0 D262],按文本上的CLR和ALT键,D206和D262不能清零,如果将M8和M9换成PLC上的X16和X17,能够清零,不管把文本上的两个功能键设置成线圈或者数据都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没高手吗?

网友A(2020-03-09):
  1. 检查PLC程序中M8/M9使用情况,怀疑有一直置位或者复位的情况

  2. 试试直接“设置数据”,按下按钮将D206/D262数据清零

    产品没用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