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变频器故障代码0022

楼主(2020-02-09):
一台ABB 15千瓦ACS510变频器工作中会不定时停机,出现故障代码0022,查资料说是输入缺相,经检查输入三相电压平衡(390v)输出电流平衡,进一步检查发现输入B相电流只有3A左右,AC相20A左右,换一台同型号变频器后工作正常。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是变频器坏了吧?那么是变频器哪个部件坏了?检查变频器输入与输出端和+—端的二极管特征正常。目测没有烧毁现象。安装在同一个操作柜内的一台37千瓦ABB变频器工作正常。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电源输入端有断路情况,或者是输出端有一相断路

楼主(2020-03-13):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电源输入端有断路情况,或者是输出端有一相断路

你好  输出正常,测输出三相电流平衡,电机可以运转,就是不定时停机。输入B相电流明显偏小,AC相电流正常。换一块电源板后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