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0-02-09):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F2故障,故障名称:直流母线过电压,是指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超过过电压的阀值。

导致西门子变频器维修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电源电压过高(电源波动、电源侧其他设备引起的操作过电压)。2、负载能量回馈出现问题(如大惯量负载减速、位能性负载或者负载突变)。3、变频器内部硬件出现问题(变频器直流电压检测回路故障、输出侧电缆或电机接地啊故障或者输出侧电缆或电机端子虚接)。西门子变频器维修F2故障常用的维修处理方法如下:

1、电源电压过高;①使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进线电压是否超过允许电压范围。②在变频器维修现场是否有电容补偿柜投入,以及现场是否有其他设备导致电网电压存在尖峰。

2、负载能量回馈;①大惯量负载减速可通过延长斜坡时间P1120,或使用最大电压控制器避免过电压,如果需要大惯量负载快速减速需要使用制动模块+制动电阻。②位能负载应用需要使用制动模块+制动电阻。

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内部硬件问题可分为两种方法:①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进行电压,测量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DC+/DC-端子,正常情况下为进线电压的1.35倍左右,400输入电压直流母线电压约540左右,不带负载情况下电压会更高点),查看r0026参数显示变频器测量的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情况下测量的直流母线电压和r0026的值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可通过这3个电压值判断变频器是否损坏了。②变频器维修的故障情况是每次启动就发出报警,可能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侧电缆或电机的绝缘出现问题。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13922711805

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