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通过交换采集数据问题求解

楼主(2020-02-09):
现用屏通过交换机采集2个Modbus Tcp设备数据,屏IP:192.168.1.80,设备1(192.168.1.75,地址1),

设备2(192.168.1.76,地址2),设备组态2个TCP父设备,2个Modbus Tcp子设备,设备调试通道数据都正确,但就下载到触摸屏或电脑调试时,只有1个设备数据可以收到(这个设备网线拔了,另1个设备数据就会收到)。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有别的问题,希望论坛里的朋友帮忙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A:
一主二从的设置,发上来照片或工程才能看出问题。

网友:
      现在设备组态2个父设备,2个子设备,子设备IP和端口分别设置,另外还有个问题“4区16位写功能码”选择0X06就不行,只能选择0X10 ,这有说明区别

     现在这样组态后可以同时采集到2个设备数据,但拔掉其中一根网线,再插上,必须重启才能收到数据,不然插上通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子设备端口号(远端端口号)需要相同,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随机拔掉一根网线,稍后再恢复插上,通讯不能恢复,只有系统重启才可以,这是哪里的原因,求请教!

网友A: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随机拔掉一根网线,稍... 内容的回复!

要看两个子设备的通讯怎么设置的,和主机的设置要匹配好。

网友:
这是两个子设备的属性设置

网友A:
最小采集周期最好都用一样的值,主机是1000; 另外,把子设备通讯等待时间值加大一些试试,也许和你用的交换机有关,不同的交换机性能也会略有不同,看上去都没问题,只有改参数多试试了。

网友:
感谢OZONER的解答,这边会再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