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脚本

楼主(2020-02-09):
请问各位老师这段脚本程序怎么解释啊mcgsPro软件内的

if 电源 = 0 then

    if 机组控制中心 = 0 then

       机组控制中心 = 1

    else

       机组控制中心 = 0

    endif

else

    机组控制中心 = 0

endif

如果这样写不一样吗?

if 电源 = 0 then

   机组控制中心 = 0

   else

   机组控制中心 = 1

endif

网友A:
差别不小, 电源不等于0时,机组控制中心一个是等于0,后一个则是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小, 电源不等于0时,机组控制中心一个是等于0,...

你好,if 电源 = 0 then这一条是指电源不等于0的条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差别不小, 电源不等于...

不是, if 电源 = 0 then  还有个 else 看不到吗?

标准的if语句,结构如下, 这个如果搞不懂,就建议别玩这行了。

   if ..... then

       ----

   else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zo...

我也只是没事的时候学习,并不是工控行业的,很多问题都不太明白,尤其对程序这方面,经常在坛里请教,很多老师都热心回答我很感谢,也让我学习了不少知识,我是一名电工对工控很感兴趣,所以没事的时候练习练习,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