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路板维修实用案例

楼主(2020-02-10):
1.西门子MM420变频器维修37kW静态检测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损坏。

检测PN间反向电阻小于正常值。拆开变频器发现滤波大电容组合印制电路板上有滤波大电容器流出的液体痕迹,进一步检查有两只滤波大电容器损坏流液,有严重漏电现象。更换电容器,清洗滤波大电容组合印制电路板,再测PN间反向电阻值正常,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如按要求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检修工作,这种故障就可以避免。

2.西门子MM430变频器维修11 kW

静态检测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损坏。

测量PN间反向电阻值在正常范围内,在主回路部分也未发现异常,初判为整流模块自然老化损坏。但在清洗、检查过程中,发现驱动电路中有元件损坏的迹象,进一步测量有一个元件损坏,导致驱动输出始终是高电平。

更换整流模块,修复驱动电路。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有一路驱动电路损坏,使输出始终维持高电平,致使这一桥臂上的2个逆变开关器件同时导通而形成短路大电流。整流模块首先损坏,失去高压直流电,避免了逆变模块的损坏。

3.西门子MM430变频器维修75kW

静态检测逆变模块损坏,整流模块正常。

故障分析有一路电阻有损坏的痕迹。

逆变模块损坏多半是由驱动电路损坏造成的。检查驱动电路果然经检查为IOM电阻损坏短路。’这是光祸隔离器4506输出端的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损坏短路,使得4506的输入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端送到T95的信号始终是高电平,这就造成we与WE之间始终为高电平,变频器运行时,造成同一桥臂2个开关器件同时导通而损坏逆变模块。更换电阻,驱动电路正常工作。

这个电阻的损坏实属偶然,损坏的确切原因难以确定,也许是偶然的电火花烧毁,更大的可能性是电阻本身质量问题。电阻损坏短路造成逆变模块损坏的原因前面已讲过。另外,这个电路的设计是上拉电阻经过一个47552电阻后接到4506光祸隔离器的输出端,保护了光祸隔离器的安全。若没有这个电阻,上拉电阻直接连在光祸隔离器的输出端,上拉电阻损坏短路会导致光祸隔离器的损坏。

4.西门子变频器维修7.5kw

故障现象无显示。

变频器高压直流供电正常,操作盘无任何显示,而且变频器控制电路上都没有低压直流供电,属于开关电源电路不工作。

检测开关管VT漏极D上电压正常,测得控制极G上无脉冲信号而只有一直流电压。这UC3844输出信号不正常,经检查UC3844损坏,同时开关管也损坏。更换UC3844,更换开关管,变频器恢复正常。

故障甸剪该故障是由于UC3844损坏后输出电流高电平,使开关管长期处于导通状长时间过电流导致开关管损坏造成的。

5.西门子MM420变频器维修7.5kW

显示F0003(欠电压)。

变频器接入电源,操作盘显示欠电压故障。测量三相电源电压正常,测量PN之间的高压直流供电也正常。这属于假欠电压故障,问题出在电压检测保护电路。首先检查电压取样电路,图8-40为电阻分压式电压取样部分电路。测量3个电阻,阻值基本上未变化,检查电容器C3,干涸并有较严重的漏电现象。将电容器C3;焊下,重新通电,欠电压故障显示消失,确定问题就是出在C3电容器上。更换电容器,欠电压故障显示不再出现。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13922711805

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