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装配时,没有布局图,元器件应如何合理的布置?

楼主(2020-02-11):
       我是一名装配电工,在给厂家装配时,很多时候都没有提供电控箱的布局图,那么作为一位装配人员而非设计人员,我有几个疑问,请求各位看到此贴的前辈能给予指点迷津,在下将不胜感激。

       ①这种布局图是不是很难画,所以才导致很多设计人员不出这种图。

       ②没有这种布局图的情况下,我如何得知电控盘上有多少元器件?而且不会遗漏。

       ③有些器件需要考虑到抗干扰,有些器件则需要考虑到散热,有什么原则来确定这些器件的位置会比较合理.

       ④PLC等需要端子排的器件,要怎么去计算用多少个,预留多少个。

以上问题是否有参考资料和链接,哪怕是只有资料名称也好,我自己去对应名称找。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制作电控箱最起码要有三张图纸:电路图、接线图和元件表。

如果是设计者自己配线,接线图可以免了。

你所说的布局图,就是接线图,元件在箱内的布置和元件接线端的线号就反映在这张图上。

配线工只要有接线图就可以装配。

没有接线图,设计不完整,没法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电控箱最起码要有三张图纸:电路图、接线图和元件表。...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你说的布局图应该是元件在安装板上的位置图,可以根据电路图自己设计安装位置,具体抗干扰、散热等要求厂家设计者应该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布局图应该是元件在安装板上的位置图,可以根据电路...

感谢你的回答!就是你说的这个图,但是我们做为安装人员是没有设计能力的,厂家的工程师有一部分都是不出这个图,所以才来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