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通讯字中的某一位

楼主(2020-02-12):
在PLC中将PLC中的状态位转变成了一个字,通过modbusTCP和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在触摸屏这端怎么使用其中的某一位进行状态显示?请问在屏这端怎么将字转换成单个的位?谢谢!

网友A:
组态王中有Bit和Bitset两个函数可以分别读取和写入某一个整形变量的某一个位。

昆仑通态也应该有类似功能。

网友B:
用脚本函数,具体去看下手册,相关的函数很多。

网友C:
在设备通道里直接可以选用位,不用做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