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读取温控器地址

楼主(2020-02-12):
这是网上看到的威纶通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图片是威纶通读取温控器的实时温度,这个温度一直在变化,我想把这个地址改成plc的地址D0,让D0也实时变化,该怎么办,请大师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用脚本将该值赋值到PLC内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脚本将该值赋值到PLC内存即可

不会脚本,脚本是什么

网友B:
就是HMI中的宏程序

网友C:
也可以触发资料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触发资料传输

能写一下吗,大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也可以触发资料传输...

PLC控制里面有 把屏的数据再传给PLC

网友D(2020-03-14):
触发传地址资料

网友E: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F(2020-04-29):
可以用定时资料传输功能,将modbus 6x4700数据定时传输给PLC寄存器。

网友G(2020-11-26):
直接用getedata()命令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