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区别和如何实施

楼主(2020-02-13):
这三种接地分别有什么区别,另外如何实施呢?地线出来一根,怎么单独接地,第二张和第三种又有什么区别呢?干了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没整明白,我平时都是直接把地线接一块,比较精密的小电压仪器仪表就没接地了,怕烧,就专家解答,谢谢!

网友A:
接地不要弄得那么复杂:一个是市电电源地,一个直流电源地,一个数字电源(模拟量)地,一个工作信号地(该地往往与数字电源地连接一起)

网友B:
       整个控制系统可为若干个回路,比如直流回路、交流回路、主回路、控制回路、模拟、数字.....。这些回路各自有一个参考点(局地),所有回路的参考点派出一根线,汇总一起连接到系统导电外壳,既电控箱的外壳,这就是公共接地点。在TN供电系统中,外露可导电部分与N(PEN)线连接;在TN-S系统中,外露可导电部分与PE连接。

网友C:
单独接地就是单独建立一个接地位置专门给PLC,

共用接地就是并联使用,共用一个接地位置

公共接地就是串联在接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接地就是单独建立一个接地位置专门给PLC,共用接地就是并联使用,共用一个接地位置公共接地就是串联在接地位置

那平时都是一排短接端子排,主电源接到端子排上,所有PLC 伺服 交流的地线都是单独直接引到端子排上,这样对吗?属于哪一种接地呢?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单独接地就是单独建立一个接地位置...

你说的这个应该电源接地,属于公共接地。如果是仪表、DCS之类为了去掉干扰(噪声)需要独立于电源系统外单独建立的接地就是数字接地(工作信号接地)。

楼主(2020-03-15):
引用 网友E: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一起分享经验,一起进步!

请问在哪里悬赏积分结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整个控制系统可为若干个回路,比如直流回路、交流回路、主回路、控制回路、模拟、数字.....。这些回路各自有一个参考点(局地),所有回路的参考点派出一根线,汇总一起连接到系统导电外壳,既电控箱的外壳,这就是公共接地点。在TN供电系统中,外露可导电部分与N(PEN)线连接;在TN-S系统中,外露可导电部分与PE连接。

这些回路各自有一个参考点(局地),所有回路的参考点派出一根线,汇总一起连接到系统导电外壳,既电控箱的外壳,这就是公共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