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6:三菱FX3U和STC12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20-02-13):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6:三菱FX3U和STC12单片机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出DO01~DO08;

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三、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3;

2、三菱FX3U主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三菱FX3U主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延时1000ms后触发开始发送标志位,开始发送;

5、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四、STC12单片机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2;

2、STC12单片机从站8路输入DI01~DI08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发送缓冲区里;

3、初始化等待接收,接收完成后,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5、接收完成后,延时10ms开始发送,将STC12单片机从站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STC12单片机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后,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出DO01~DO08;

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FX2N、FX1N、FX1S等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STC12单片机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其他型号单片机实物上。

楼主:
附件为三菱FX3U主站和STC12单片机从站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网友A:
关工绝对是通讯界高手,多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工绝对是通讯界高手,多向您学习

千万别这么说,我也仅仅是对通信感兴趣而已。相互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