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20-02-13):
前言:变频器维修者必须牢记,逆变模块与驱动电路在故障上有极强的关联性。当逆变模块炸裂损坏后,驱动电路势必受到冲击而损坏,逆变模块的损坏也可能正是因驱动电路的故障而造成,因而无论表现为驱动电路或是逆变输出电路的故障,必须将逆变输出电路与驱动电路一同彻底检查,对主电路上电试机,必须在确定驱动电路正常,能正常输出六路激励脉冲的前题下进行。

一、康沃30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88按键操作全部失灵。拆机检查,发现电源电路次级有四个滤波电容有鼓包现象,两个16伏1000微法,两个35伏200微法,判断故障原因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不够,或者失容引起,找一块旧板子拆下来两个35伏1000微法电容,两个50伏200微法,焊好后上电试机检测驱动板,显示正常,操作面板按键都反应正常,机器修好。

二、安邦信变频器电源故障,一台132KW安邦信变频器黑屏故障。修理了两天终于搞定,因为郑州开个什么鸟会,拉丝车间停一部分拉丝机,过了半个月后重新开机生产,结果这台变频器上电后黑屏,现场判断开关电源故障,拆下变频器,单独测试驱动板,黑屏,因为变频器是正用的机器,正常断电后黑屏,排除了负载短路的可能,换3844不行,测试负载都正常,电源电路元器件都拆下来检测没有发现异常,最后一招,把3844启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原来的是35伏,47微法,)换了一个100微法50伏的电容,送电后一切正常。估计应该是电源滤波电容容量不够,造成3844启动不起来,这下心里舒坦了。

三、蓝海华腾2.2KW变频器报故障EFAL。故障描述为,输出电流过大,直流端电压过高,变频器内部插接件松动,空载上电试机报故障,以为霍尔互感器坏了,把霍尔互感器拆下来上电还报故障,变频器六路驱动电路用的驱动光耦是PC923,一时无从查起,无意之中按操作面板,发现直流电压显示的数值是860伏,掐指一算,应该是电源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变频器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威胁到逆变模块的安全,就报故障EFAL,拆机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发现R32阻值异常,拆下来测试为无穷大,换电阻后试机正常,直流电压532伏。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