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路灯不装漏电电路器

楼主(2020-02-13):
漏电保护器起到触电保护作用,路灯为什么不用装漏电保护器呢?

网友:
漏电保护器,又称漏电保护开关,是用来在设备发生漏电故障时以及对有致命危险的人身触电保护,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可用来保护线路或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亦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启动之用,也就是说漏电保护器具有不可替的重要作用。既然如此,为什么路灯不用装漏电保护器呢?难道不怕路灯电死人吗?

原来不给路灯装漏电保护器,一则是因为装不上去;二则不好确定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如果装了还有可能无动作。假如设定的动作电流大于人体极限承受电流30mA,则保护无效!装上去也形同虚设,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如果小于或等于30mA,又因路灯线路比较长,而且是露天,物理漏电情况就会超过30mA,且频繁导致误动作!所以根本无法点亮路灯。两相权害取其轻,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就不给路灯装漏电保护器了。

路灯和平常接触的电器不同,即便不做接地线,灯杆内接头和灯杆之间发生漏电时也会有相当一部分被导入大地,因此有人触摸带电灯杆,只相当于在漏电部位和灯杆对地电阻之间再次并联的电阻,所以既使有几百毫安的漏电,而通过人体的电流却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30mA漏电保护器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100mA以上的漏电保护器也能保证人身安全。要知道,30mA漏电保护器用于防止人身伤害,100mA-300mA漏电保护器用于预防防电气火灾。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路灯电缆一般都会很长,所以火线对地之间存在很大的电容,有时可达零点几微法以上,这对交流电是可以提供通路的,由此而造漏电保护器误动作。所以现在的路灯工程大都采用在每颗灯杆下单独做接地的方式,当漏电不严重时不会对外造成危险;若漏电严重空开就会跳闸,也不会产生“跨步电压”,所以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正值深冬,雪越下越大,街道上再次空无一人,只剩下那几盏路灯,依然屹立在哪里,默默的撑起一片光幕,为街道上的行人带去一片光明,带去一丝温暖,默默的守候,永不停歇!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图中L为电磁铁线圈,漏电时可驱动闸刀开关K1断开,每个桥臂用两只1N4007串联可提高耐压。R3、R4阻值很大,所以K1合上时,流经L的电流很小,不足以造成K1断开。R3、R4为可控硅T1、T2的均压电阻,可以降低对可控硅的耐压要求。K2为试验按钮,起模拟漏电的作用。按压试验按钮K2,K2接通,相当于外线火线对地有漏电,这样,穿过磁环的三相电源线和零线的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磁环上的检测线圈的a、b两端就有感应电压输出,此电压立即触发T2导通。由于C2预先有一定电压,T2导通后,C2便经R6、R5、T2放电,使R5上产生电压触发T1导通。T1、T2导通后,流经L的电流增大,使电磁铁动作,驱动开关K1断开,试验按钮的作用是随时可检查本装置功能是否完好。用电设备漏电引起电磁铁动作的原理与此相同。R1为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