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安装方法与工艺

楼主(2020-02-13):
安装室内LED显示屏,一般常用的方法都会选择买边框、模组、排线、电源、控制卡等材料来自己组装成LED显示屏,那么如何把一块块模组组装成一整块大的LED屏幕,并且正常使用呢?小编为您详解磁吸条屏安装步骤。

先算一下尺寸:单元板用的是P5的全彩模组尺寸为320*160mm,长15块,高12块,这块彩屏共用180块模组。320*15=4800mm,160*12=1920mm,净面积为4800mm*1920mm各加10mm的余头(除去包不锈钢用去2mm,最后板与边框的接缝为5-8mm。上下的余头可以留到上面从正面看看不到),边框尺寸为4810mm*1930mm。

P5室内模组长尺寸320mm

P5室内模组宽尺寸160mm

P5室内模组背面

首先做边框

根据现有的一个正在制作的小屏举例做一个结构。从市场上买4*4的方钢4根2*2的4根(6米长),先用4*4的方钢做一个田字架(可根据自己情况定制),大边框的尺寸为4850mm*1970mm,因为小边框内的尺寸才是装屏的尺寸,方钢为40mm,所以是这个尺寸。焊的时候用钢角尺尽可能的焊好90度角。中间那个尺寸不重要。田字架做好后,开始在上面焊小方钢,小方钢的内部尺寸为4810mm*1930mm四角及中部用剩下的4*4方钢切成小段焊上去方便包不锈钢。

4*4和2*2方钢

方通焊接

方通焊接1

方通焊接2

方通焊接3

方通焊接4

小连框做好后开始焊背条,前两块用板量着焊,找到尺寸后一直往下焊就行了。背条是40mm宽的,长度为1980mm左右,两头能够着好焊就行。焊好后的边框(照的是背面)边框就可以拿到大厅内安装了。墙顶部做好两个角钢挂钩。

焊接背条

方钢背条

把焊接好的方钢固定在墙上

装电源、控制卡、模组

架子挂好后,四周留约10mm的空隙,因为室内屏不能做成加风扇的箱体框,只有靠这10mm的空隙简单通风了。

装电源的时候先接好两条成品电源线,5V输出一定要看好正负极,否则就烧电源线、模组以及控制卡。

每根成品电源线有两个接头,这样每块电源能带四块模组。然后电源之间是220V连接,用2.5平方的软铜线把每一排串在一起就行,最后各出一组220V电源线,接到配电柜的空开接线端上。从配电室到LED显示屏配电柜的电缆在安装屏幕之前就必须布置好,电缆的线径计算已经在前面的文章讲过了,这里不再复述了。电源接好后装控制卡,控制卡这里用的是同步接收卡。整个电源和控制卡的布置,LED显示屏出厂都是有《电源及系统布线图》的,只要严格参照图纸走线就不会出错。一般工程师自己根据电源和卡的数量也可以估算出走线方式。

LED显示屏电源5V 40A

把电源固定在条屏的位置上

接收卡与模组连接

我们这里每张卡带三列模组,共36块板,这样每三列装一块卡,从就近的电源上取5V给卡供上电,注意正负极,然后用网线把5张卡连起来,靠电源接头的网口是输入口,右边是第1块卡,也是头卡,输入接的是电脑的千兆网卡,然后输出网口接的是第2块卡的输入口,第2块卡的输出口接的是第3块卡的输入口,这样一直到最后一张卡,第5张卡,输入接第4张卡的输出。输出口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