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工控设备

楼主(2020-02-13):
 桥式起重机是横架于车间、仓库和料场上空进行物料吊运的起重设备。由于它的两端坐落在高大的水泥柱或者金属支架上,形状似桥。桥式起重机的桥架沿铺设在两侧高架上的轨道纵向运行,可以充分利用桥架下面的空间吊运物料,不受地面设备的阻碍。它是使用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起重机械。

桥式起重机起重量限制器

      起重量限制器通过重量传感器测量装载物重量,仪表实时显示实际载荷,当载荷达到其额定载荷的设定值时,发出号声光报警信,并可给出开关量输出。整个系统由传感器、连接电缆、微电脑主机等组成。

     微特电子WTZ系列产品适用于各种型号、各种吨位的电动葫芦、桥机、门机、塔机、升降机、升船机、启闭机、港吊的安全保护,具有多项资质和专利。

      建议配用仪表: WTZ-A(100/200)型起重量限制器,根据现场起重量数量而定。

桥式起重机起重量限制器 典型示意图

基础功能:
1. 实时监控:实时监控采集起吊重量、角度等与安全相关的工况数据。
2. 声光报警:当有实际工况参数将到达到预设的限定值时仪表就会发出声光报警提示,达到预设的限定值时在报警同时会输出安全控制信号,确保施工安全。
3. 超限控制:当起吊重量达到或超出预设限定值时,主机在声光报警的同时还会输出安全控制信号来控制起重机,确保起重安全
4. 备份恢复:当现场全部调试完毕后可将当前所有数据备份至存储器,一旦数据被修改导致仪表不能正常工作,随时可输入恢复密码,使得仪表内部数据恢复成最初调试参数。
5. 适配电压:采用民用220VAC和工业380VAC两种规格电源输入,现场的适应能力强,同时控制回路输出节点可以采用220VAC和380VAC两种。

技术特点:
1. 调试简单:全按键操作,调试简单方便
2. 防抖延时:充分考虑到现场起重机作业时的不平稳可能性,对仪表设计独特防抖动延时性能,确保仪表稳定工作
3. 掉电保护:突然断电时数据不会丢失。可以长期连续工作
4. 自动补偿功能:对传感器的“温度漂移”和“零点漂移”可进行自动调节补偿
5. 不怕电磁干扰:软硬件采用抗干扰技术,对外界电磁波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6. 密码保护:为防止因无关人员随意更改起重机参数而引起的设备故障,设置多级密码保护功能,只有输入正确密码后,才可进入相应的参数设置界面进行修改。
7. 控制解除:在“控制解除”状态下即使起重机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主控机是不会输出控制信号。
8. 可外接大屏:为方便户外现场施工人员能实时了解起重装置的当前载荷量,还可以外接大尺寸高亮显示屏。
9. 无线传感:支持无线传感器设备。

性能优势:
1. 更强的通用性:能够满足多种类型起重机机械的需求,满足各种工况无级报警要求;适用设备更方泛。组态软件设计,更稳定、更方便的按设备选择操作系统
2. 强大的扩展性:主机最大可控制4个继电器;可预留RS485和4~20mA接口扩展……
3. 更快更准更可靠:主板核心采用自主开发MS51单片机主板及其配套的标准I/O板卡,外加相应的信号调理模块,对数据采集及输出控制可灵活变更。处理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可靠性进一步提高;

实践应用案例

武钢

包钢

桥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

      根据国标《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2012的规定,桥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共有8项监控参数,8项监控状态以及视频监控系统。

      国标功能要求(冶金桥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1、系统应具有对上述信息进行处理与控制的功能。

2、系统应具有对起重机械运行状态及故障信息实时记录和历史追溯的功能。

3、系统应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在开机时应有自检程序,在系统自身发生故障时能立即发出报警信号。

4、系统的实际程序扫描周期不应大于100ms。

5、系统数据储存时间不应少于30个连续工作日,视频存储时间不应少于72h。

6、系统应具有起重机械作业状态的实时显示功能,能以图形、图像、图表和文字的方式显示工作状态和工作参数。

7、系统的报警装置应能向起重机械操作者和处于危险区域内的人员发出清晰的声光报警。

8、系统的通讯协议应符合国家标准,用户协议对外开放。

9、系统的管理应由经授权的人员进行。

      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验收检查依据TSG Q7015-2016 C9项规定。

桥机安全监控系统示意图   桥机安全监控系统安装照片及平台特点
厂房桥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示意图 安装照片及平台特点

冶金桥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相关功能说明

一、数据采集功能

采集表1-1、1-2所列起重机参数及状态,以及CSM特有的起升时间、负载时间、超载时间、起升次数等参数,保证采样数据的实时性。

二、数据存储与分析功能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存储,数据可至少保存30个连续工作日,视频可保存72h,以方便事故发生后分析原因,明确事故责任,制定预防措施。

三、故障报警功能

对起重机预报警参数包括超载、松绳、电机超速、限位状态、防撞状态、起升机构制动器状态等进行监测,当参数报警时,系统发出声光报警,提醒起重机操作人员和现场施工人员。

四、起重机和钢丝绳的安全使用寿命预测

记录起重机的有效运行时间,根据负荷的重载时间和轻载时间,依据欧盟标准FEM 9.511 和 FEM 9.755,计算出起重机和钢丝绳的安全使用寿命。提醒用户及时进行检修,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

此算法非检测数据,但可为起重机和钢丝绳的定期检修提供依据。

五、设备点检管理

可与点检系统相融合,记录设备的点检人员、点检时间、点检频率等,实现对点检人员的工作监督。

六、用户授权功能

可以对用户赋予操作员、工程师、系统管理员三级权限。系统操作只由经授权的人员进行。

冶金桥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相关参数采集及功能实现说明

起重量:冶金行车已安装有称重传感器,则无需重新安装。传感器模拟量输出信号接入CSM模块,可实现称重采集。

起升高度/下降深度:要获得此参数,需加装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根据现场观察,编码器可安装于传动轴或滚筒轴外侧,通过加装延长轴和连接法兰,可连接绝对值编码器。根据编码数值的变化,计算可得吊钩位置及速度。

运行行程:大车编码器可安装于电机传动与车轮的连接轴上。制作一个对接齿轮套于连接轴上,经齿轮法兰连接编码器。

小车编码器可安装于低速轴外侧,低速轴随小车行走而旋转,因此可直接通过连接法兰将编码器固定于轴外侧。

上述仅为编码器安装方法,安装辅件具体尺寸需根据行车机械图纸或现场测量确定。

操作指令、限位状态、超速保护状态:原车控制系统为西门子300PLC,型号S7-315-2DP,已采集上述参数。为获取上述参数,可采取两种方式:一、安全监控管理系统PLC与原车PLC通过MPI或DP通讯,读取上述参数;二、监控软件WINCC直接读取原车PLC数据,同时读取安全监控系统PLC所采集数据,综合显示和存储。两种方式均不改变原PLC控制程序,但须得知程序数据地址,以及对原PLC进行必要的组态。

起升机构制动器状态:安装行程开关,检测制动器机械动作。

累计工作时间、每次工作循环:由程序算法获得。

防撞装置状态:原车采用机械防撞方式。建议安装瑞典GIGASENSE微波防撞系统或自行安装红外防撞系统,可实现对起重机的防撞保护。采集减速、停止开关量输出,即可获得防撞装置状态。

视频监控系统:加装视频监控摄像头、硬盘录像机及液晶显示器,监控起重机吊钩区域和行走区域等。

冶金桥机安全监控系统照片   冶金桥机安全监控系统安装照片及平台特点
冶金桥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示意图 安装照片及平台特点

网友A:
桥式起重机安全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