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编码器后出现的现象

楼主(2020-02-13):
请教一下各位师兄师姐 设备有110步进两台 1200P编码器一个,24伏开关电源一个 滤波器一个 380转220变压器一个 220转24变压器一个 在工作台上测试一切正常,让后装到配电柜里以后,只要一上电步进电机就开始转动,刚开始以为是线接错了,查了半天后发现吧编码器线拆了以后步进电机就恢复正常,编码器哪怕就是接一根线电机也是转个不停。编码器是控制油缸的,各位大哥大姐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教教小弟 万分感谢!!!!!!!!!!

网友A:
编码器、电机、油缸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PLC?要把控制结构交代清楚,大家才能推测控制原理,然后再找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