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变量报警输出问题求解

楼主(2020-02-13):
      采集 50个左右信号并进行计算以及报警,现在需要界面上做一个报警指示灯,要求有任何一个数据达到上限或下限,报警指示灯都能亮,这么多数据用什么方法能都指向这个指示灯?

网友A:
对每个数据设置一个开关变量作为报警信号,就是达到上限或下限时报警开关变量置1,否则置0.  比如,报警1,报警2, 。。。。报警50.    再设置一个总报警开关变量,如:总报警, 然后把所有报警值相加,赋值给总报警, 即:总报警=报警1+报警2+。。。。+报警50, 然后判断总报警的值, 如果不等于0,说明至少有一个信号处于报警状态,就点亮报警指示灯;如果等于0,说明没有任何信号有报警,就不点亮报警指示灯。

网友B:
谢谢您的方案,报警灯现在可以实现了,另外还有一个功能:

需要增加1个报警“确认按钮”,任何一个数据在正常时对应标签框填充颜色绿色,达到上下限报警时对应的标签框填充颜色为红色并闪烁,同时报警指示灯闪,当按下报警确认按钮后,报警灯恢复常态,数据标签框也不闪,但填充颜色仍为红吗,直至数据正常恢复绿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方案,报警灯现在可以实现了,另外还有一个功能:...

这个也能实现,只是复杂些,要自己制作特殊的标签了。具体思路就是做几个不同的标签分别显示不同的状态,用变量来控制每一个标签的可见属性,然后把这些标签合成成一个标签。

网友B:
现在是总判断的报警值不等于0,报警灯闪烁,报警确认按钮按下报警灯恢复常态,当再有新报警产生,报警灯要再闪烁。

问题就是报警确认按钮操作怎么和之前那个总判断的报警值联系起来,另外这些判断的脚本是放在循环策略还是别的什么组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总判断的报警值不等于0,报警灯闪烁,报警确认按钮...

控制标签里的闪烁效果和可见属性来实现,当确认按钮按下时,让标签停止闪烁,可直接用逻辑表达式放在标签里来控制,也可以定义变量来连接上,然后用脚本来控制,脚本要放在循环策略里。两种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