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EA-CPS8080-250电源仪器维修

楼主(2020-02-13):
EA-CPS8080-250电源仪器维修案例详解

该电源为EA公司大功率电源的一款,类似型号有PS8080-170PS8080-340等

一.参数介绍:
输入:380V(AC)三相+PE【无中线】(即三相四线制)
32A
输出:0-80V,0-250A
15000Wmax
精度:0.2%
分辨率(显示):10mV,10mA

二.整体框图介绍

经过对电源的学习和研究,大致将电源内部结构分为如下的框图介绍:

框图说明:
1.正因为是三角形接法,所以不需要零线。
2.每相火线1分为2,任取不同火线的2支作为一组【可看成一组单相电的火线和零线】为后面的模块供电。
3.比普通电源多出一道降压功率转换和整流滤波。因为输入电压较高,PFC和PWM处理后的电压会更高,而电源设计是低压输出,所以必须再经过一次降压功率转换。
4.三块相同的单项模块并联输出,在统一的控制电路控制下分配功率输出。

三.电源优缺点
a.从实际的修理过程来感知,该电源最大的优点在于将三相电的输入分成3组,每一组可看成单项的来处理。(如果三相处理算作比较难的话,那么单项的电路就相对简单许多。)
b.如果有一个模块故障,另外2块模块正常,仍然可以输出。
c.基于同样的理念,如果一块模块故障,单独维修一个模块即可,成本会减少一部分。
d.内部有三块相同的模块,参数对比方便,对确认故障有很大帮助。
e.毕竟还是高压输入,PFC和PWM处理的时候电压还会升高,一旦发生故障,损害会比较大。
f.电源结构设计非常紧凑,同样,对维修来说拆装非常繁琐。

四.内部详细图解

前面板

后面板

整体图

后面电压检测反馈部分

降压电容【其正下方即为上图的高压整流管和二级降压功率管】

PFC和PWM板子背面

底板上的损坏痕迹

损坏的PFC功率管

损坏的高压检测电阻【大功率(100W),小阻值(10毫欧姆)】

控制板上损坏点(多处)

控制板背面走线损坏(铜线已经烧断)

修复后开机画面(标志,型号,产地,软件版本等信息)

开机,未打开输出状态

开机,打开输出状态。

五.本次维修过程和总结
因为客户报修时候明确告知内部损坏,所以没有进行常规的上电试验,而是直接拆机检查。
经检查,此次2台故障都集中在某块模块的PFC级和之前的部分,还有相关的控制电路的一部分。具体为:PFC功率管,整流管损坏;高压检测电阻损坏(比较严重);输入整流桥堆损坏;输入保险管损坏;与之相关的控制板上部分电路损坏。

经过学习研究,并仔细对比电路,分多批次查找到所有损坏的器件以及疑似损坏的器件,并全部更换。

以上EA电源仪器维修案例由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