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触摸屏选择运动轨迹实现对机器人控制

楼主(2020-02-14):
一、已经在ABB工业机器人内编好若干运动轨迹程序;

二、不再使用机器人示教器;

三、在触摸屏内设计好和机器人匹配的轨迹选择功能;

如何通过点击触摸屏任意一轨迹,机器人就开始执行相应的轨迹程序?

网友A:
看手册里 机械手和PLC的通信,以及机械手程序选择这段。

我不懂ABB,但是知道Fanuc.

就是选择机械手不同的运行程序操作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里 机械手和PLC的通信,以及机械手程序选择这段...

对,例如通过触摸屏选择A轨迹,机器人执行A;执行完毕后停止!

网友B:
机器人建立组输入,用机器人的case指令,通过触摸屏给定不同的case值调用不同的子程序,不知道我说的是你要求的吗

网友C:
首先plc和机器人建立点对点通讯,就是plc输出接机器人输入。然后在触摸屏里做轨迹的下拉选框,可以远轨迹去触发plc的输出,这样机器人输入就能接收条件了。机器人程序中用if去判断条件选着要走的轨迹即可

网友D(2020-09-29):
首先触摸屏和PLC通过连接,

触摸屏中每个按钮地址设置成PLC输入端,以三菱PLC为例:

按钮1地址设置成X000

按钮2地址设置成X001

plc中直接输入变输出:X000输出Y000,X001输出Y001

Y000连接机械手输入端DI_0

Y001连接机械手输入端DI_1

利用判断语句

IF DI_0=1 THEN

调用第一个轨迹程序

ELSEIF DI_1=1 THEN

调用第二个轨迹程序

END IF

个人理解,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

网友E: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0-10-29):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F(2021-12-06):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建立组输入,用机器人的case指令,通过触摸屏给定不同的case值调用不同的子程序,不知道我说的是你要求的吗...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