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反渗透设备的优势及特点

楼主(2020-02-14):
反渗透又称逆渗透,一种以压力差为推动力,从溶液中分离出溶剂的膜分离操作。对膜一侧的料液施加压力,当压力超过它的渗透压时,溶剂会逆着自然渗透的方向作反向渗透。从而在膜的低压侧得到透过的溶剂,即渗透液;高压侧得到浓缩的溶液,即浓缩液。若用反渗透处理海水,在膜的低压侧得到淡水,在高压侧得到卤水。

反渗透是渗透的一种反向迁移运动,是一种在压力驱动下借助于半透膜的选择截留作用将溶液中的溶质与溶剂分开的分离方法。反渗透设备现象在自然界是常见的,比如将一根黄瓜放入盐水中,黄瓜就会因失水而变小。黄瓜中的水分子进入盐水溶液的过程就是渗透过程。如果用一个只有水分子才能透过的薄膜将一个水池隔断成两部分,在隔膜两边分别注入纯水和盐水到同一高度。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发现纯水液面降低了,而盐水的液面升高了。我们把水分子透过这个隔膜迁移到盐水中的现象叫做渗透现象。盐水液面升高不是无止境的,到了一定高度就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时隔膜两端液面差所代表的压力被称为渗透压。

预处理部分

反渗透水处理系统的预处理常常由石英沙过滤装置,活性碳过滤装置,精密过滤装置组成,主要目的是去除原水中含有的泥沙、铁锈、胶体物质、悬浮物,色素、异味、生化有机物,降低水的余氨值及农药污染等有害的物质。如果原水中钙镁离子含量较高时,还需增加软水装置,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后级的反渗透膜不受大颗粒物质的破坏,从而延长反渗透膜的使用寿命。

反渗透主机

主要由增压泵,膜壳,反渗透膜,控制电路等组成,是整个水处理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产水水质的好坏最主要也取决该部分。只要膜的型号及增压泵的型号选取得当,反渗透主机对水中盐分的过滤能力都能达到99%以上,出水电导率可保证在10us/cm(25度)以内。

后处理部分

主要是对反渗透主机制取的纯水作进一步的处理,如果后续工艺接离子交换或电去离子(EDI)设备,则可以制取工业用超纯水,如果是用在民用直饮水工艺上,则常常接后置杀菌装置,例如可以接紫外线杀菌灯或者臭氧发生器,从而使出来的水可以直接饮用。

清洗部分

为了保证反渗透水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行及延长反渗透膜元件的使用寿命,当反渗透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为去除碳酸钙垢、水中金属氧化物垢、生物滋长(细菌、真菌、霉菌等)等物质就需要对系统进行清洗。

反渗透纯水设备主要工艺流程说明

1.原水罐

储存原水,用于沉淀水中的大泥沙颗粒及其它可沉淀物质。同时缓冲原水管中水压不稳定对水处理系统造成的冲击。(如水压过低或过高引起的压力传感的反应)。

2.原水泵

恒定系统供水压力,稳定供水量。

3.多介质过滤器

采用多次过滤层的过滤器,主要目的是去除原水中含有的泥沙、铁锈、胶体物质、悬浮物等颗粒在20um以上的物质,可选用手动阀门控制或者全自动控制器进行反冲洗、正冲洗等一系列操作。保证设备的产水质量,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