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符号库无法更新,显示系统不兼容

楼主(2020-02-14):
请教各位大神,我在IEC_symbol里新建了一个符号,无法更新,重新新建符号都不行,符号里面找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在主数据--同步当前项目里面同步数据也不行,项目主数据复制不到系统主数据里面,系统主数据也复制不到项目主数据里面。

网友A:
你这个尽量不要使用自己建立符号库。且建立的符号库的文件路径尽量知道,不然你重新安装的时候,系统就会默认原先自带的,所以主系统更新不了。最好做个备份试试,这样把你新建的符号库

个人建议: 新手或者老手,能尽量不要自己建立符号库,大部分符号库软件的自带足够了。如果实在没有了。可以创建宏。符号宏 窗口宏都可以。这样更方便

网友B(2024-07-17):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新建一个项目,建完把需要的符号库,在设置里直接选出来,然后把旧项目贴到新项目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这样弄的,谁有好的方法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