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点基础功能块(二)

楼主(2020-02-14):
4、

电机控制,不带频率输出

FUNCTION_BLOCK "Moto_NoSpeed"

{ S7_Optimized_Access := 'FALSE' }

VERSION : 0.1

   VAR_INPUT

      _inFB : Bool;   // 电机反馈运行状态输入

      _inAlarm : Bool;   // 电机反馈报警状态输入

      _Interlock : Bool;   // 联锁保护

      _A_Start : Bool;   // 自动,运行命令

   END_VAR

   VAR_OUTPUT

      _MotoRun : Bool;

      _Err : Bool;

   END_VAR

   VAR_IN_OUT

      _M_Start : Bool;   // 手动,运行命令

   END_VAR

   VAR

      "_A/M_Sel" : Bool;   // 自动,手动命令选择

      _LocJC : Bool;   // interLock保护解除

      _outRunTemp {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Bool;   // 临时变量‘’

      _Timer01 : Time := T#3S;

      _ErrCode : Word;

      IEC_Timer_01 {InstructionName := 'TON_TIME'; LibVersion := '1.0';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TON_TIME;

      F_TRIG_Alarm {InstructionName := 'F_TRIG'; LibVersion := '1.0';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F_TRIG;

      _ErrTemp {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Word;

   END_VAR

BEGIN

IF ((NOT #_Interlock) OR #_LocJC) AND (NOT #_inAlarm) THEN      //当联锁没有触发时或联锁解除,且没有外部报警。

    IF #"_A/M_Sel" THEN        //当自动运行触发后,运行自动程序,同时锁定手动控制

        IF #_A_Start THEN

            #_outRunTemp := 1;

            #_M_Start := 1;

        ELSE

            #_outRunTemp := 0;

            #_M_Start := 0;

        END_IF;

    ELSE                                //当自动运行没有触发,运行手动控制

        IF #_M_Start THEN

            #_outRunTemp := 1;

        ELSE

            #_outRunTemp := 0;

        END_IF;

    END_IF;

ELSE

    #_M_Start := 0;

    //#"_A/M_Sel" := 0;

    #_outRunTemp := 0;

END_IF;

#_MotoRun := #_outRunTemp;              //电机控制点输出

#F_TRIG_Alarm(CLK := #_inAlarm);

#IEC_Timer_01(IN := #_outRunTemp AND #_inFB = 0,

              PT := #_Timer01);

//下面程序全部为错误状态判断,同时输出错误代码及错误状态

IF #IEC_Timer_01.Q THEN     //当运行后,设定时间到达后没有反馈信号,输出错误信号

    #_ErrCode := #_ErrCode OR 16#1;

ELSE

    #_ErrCode := #_ErrCode AND 16#fe;

END_IF;

IF #_inAlarm THEN           //当反馈报警信号输入后,显示错误信号

    #_ErrCode := #_ErrCode OR 16#2;

END_IF;

IF #F_TRIG_Alarm.Q THEN

    #_ErrCode := #_ErrCode AND 16#fd;

END_IF;

IF #_ErrCode <> 0 THEN

    #_Err := 1;

ELSE

    #_Err := 0;

END_IF;

END_FUNCTION_BLOCK

5、阀门控制

FUNCTION_BLOCK "Valve01"

{ S7_Optimized_Access := 'FALSE' }

VERSION : 0.1

   VAR_INPUT

      _inFO : Bool;

      _inFC : Bool;

      _Loc : Bool;   // 保护锁定功能。

      _sigFB : Bool;   // 只有一个FO反馈输入端时,使能次端口。消除没有FC反馈的错误。

      _A_Start : Bool;   // 自动,启动

   END_VAR

   VAR_OUTPUT

      _outOP : Bool;

      _Err : Bool;   // 错误触发信号。

   END_VAR

   VAR_IN_OUT

      "_A/M_Sw" : Bool;   // 手动/自动切换

      _M_Start : Bool;   // 手动,启动

   END_VAR

   VAR

      _Timer01 : Time := T#3S;   // 错误延时时间设定

      IEC_Timer_01 {InstructionName := 'TON_TIME'; LibVersion := '1.0';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TON_TIME;   // 错误判断定时器1 有输出无FO信号输入错误

      IEC_Timer_02 {InstructionName := 'TON_TIME'; LibVersion := '1.0';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TON_TIME;   // 错误判断定时器2 无输出无FC信号输入错误或但FO输入时无输出有FO信号输入错误

      IEC_Timer_03 {InstructionName := 'TON_TIME'; LibVersion := '1.0';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TON_TIME;   // 错误判断定时器3 FC信号FO信号同时有错误

      IEC_Timer_04 {InstructionName := 'TON_TIME'; LibVersion := '1.0'; ExternalAccessible := 'False'; ExternalVisible := 'False'; ExternalWritable := 'False'} : TON_TIME;   // 错误判断定时器4 FC信号FO信号同时无错误

      _ErrCode : Word;   // 错误代码,1bit定时器1错误,2bit定时器2错误,3bit定时器3错误,4bit定时器4错误。

      _outTemp { ExternalVisible := 'False'} : Bool;   // 动作与_outOP相同,作为内部调用使用。

      _LocJC : Bool;   // Loc保护动作解除

      _NotLoc : Bool;

   END_VAR

BEGIN

IF (NOT #_Loc) OR #_LocJC THEN

    IF #"_A/M_Sw" = 1 THEN

        IF #_A_Start = 1 THEN

            #_outOP := 1;

            #_M_Start := 1;

        ELSE

            #_outOP := 0;

            #_M_Start := 0;

        END_IF;

        #_M_Start := 0;

    ELSE

        IF #_M_Start = 1 THEN

            #_outOP := 1;

        ELSE

            #_outOP := 0;

        END_IF;

    END_IF;

ELSE

    #_M_Start := 0;

    //#"_A/M_Sw" := 0;

    #_outOP := 0;

END_IF;

#IEC_Timer_01(IN := (#_outTemp = TRUE) AND (#_inFO = 0),

              PT := #_Timer01);

#IEC_Timer_02(IN := (#_outTemp = FALSE AND #_inFC = 0 AND NOT #_sigFB) OR (#_outTemp = FALSE AND #_inFO = 1 AND #_sigFB),

              PT := #_Timer01);

#IEC_Timer_03(IN := (#_inFC = 1 AND #_inFO = 1 AND NOT #_sigFB),

              PT := #_Timer01);

#IEC_Timer_04(IN := (#_inFC = 0 AND #_inFO = 0 AND NOT #_sigFB),

              PT := #_Timer01);

IF #IEC_Timer_01.Q = 1 THEN

    #_ErrCode := #_ErrCode OR 16#1;

ELSE

    #_ErrCode := #_ErrCode AND 16#fe;

END_IF;

IF #IEC_Timer_02.Q = 1 THEN

    #_ErrCode := #_ErrCode OR 16#2;

ELSE

    #_ErrCode := #_ErrCode AND 16#fd;

END_IF;

IF #IEC_Timer_03.Q = 1 THEN

    #_ErrCode := #_ErrCode OR 16#4;

ELSE

    #_ErrCode := #_ErrCode AND 16#fb;

END_IF;

IF #IEC_Timer_04.Q = 1 THEN

    #_ErrCode := #_ErrCode OR 16#8;

ELSE

    #_ErrCode := #_ErrCode AND 16#f7;

END_IF;

IF #_ErrCode <> 0 THEN              //错误触发

    #_Err := 1;

    //#_M_Start := 0;

ELSE

    #_Err := 0;

END_IF;

END_FUNCTION_BLOC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  分享   学习学习

网友E:
哦也,看看吧!貌似是不错的学习资料呦

网友F:
简单的逻辑,都是IF else 拼成的。用途梯形图几下子就搞定了。SCL写数据处理尤为好。写逻辑还真不行。

网友A(2021-10-24):
受益匪浅

网友G:
用SCL编的吗?

赖。

网友:
自己写的一点基础功能块

网友H:
不错,写的蛮好的,很实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