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搞懂变频器的应用及维护

楼主(2020-02-15):
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的七大组成部分,你都知道吗?

1、变配电工程

变配电工程是对变、配电系统中的变配电设备进行检查、安装的施工过程。

变配电设备是变电设备和配备设备的总称,其主要作用是变换电压和分配电能,由变压器、断路器、开关、互感器、电抗器、电容器,以及高、低压配电柜等组成。

变配电设备安装分室内、室外和杆上三种,一般均安装在室内(变电所或变电站)。

(1)变压器安装

①、变压器搬运方式:单件重量在10t以内的变压器一般采用汽车和吊车进行搬运。

②、变压器检查:一般采用汽车吊或链式起重机作吊芯、吊罩检查。

③、变压器干燥:变压器干燥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变压器受潮程度以及选择的干燥工艺。变压器的干燥方法有短路干燥和涡流干燥等。

(2)、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电抗器、电容器、高压配电柜等的搬运、安装一般采用机械施工。

2、母线、绝缘子

(1)母线

在电流较大的场所采用,分为硬母线和软母线两种。硬母线又称为汇流排,软母线又包括组合母线。

母线按照材质可分为铜母线、铝母线、钢母线三种。

母线按形状可分为带形、槽型、封闭插接及重型几种。

(2)绝缘子

主要作用是绝缘和固定母线和导线。可以分为户内和户外两种,以及悬串式绝缘子。户内绝缘子有1~4孔,户外绝缘子为1孔、2孔和4孔。

绝缘子一般安装在高、低压开关柜上,母线桥上,墙或支架上。

①、低压针式绝缘子。在500V以下架空线路作绝缘和固定导线用。

②、低压蝶式瓷绝缘子。用于500V以下架空线路的终端、耐张、转角杆,作为绝缘和固定导线。

③、接线端子(线鼻子)。有铜质和铝质两种。

3、控制设备与低压电器

电气控制设备主要是低压盘(屏)、柜、箱的安装,以及各式开关、低压电气器具、盘柜、配线、接线端子等动力和照明工程常用的控制设备与低压电器的安装。

其中配电箱(盘)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电力配电箱(盘)和照明配电箱(盘)两种。根据安装方式可分为明装(悬挂式)和暗装(嵌入式),以及半明半暗装等。根据制作材质可分为铁制、木制及塑料制品,现场运用较多的是铁制配电箱。

配电箱(盘)按产品划分有定型产品(标准配电箱、盘)、非定型成套配电箱(非标准配电箱、盘)及现场制作组装的配电箱(盘)。标准配电箱(盘)是由工厂成套生产组装的;非标准配电箱(盘)是根据设计或实际需要订制或自行制作。如果设计为非标准配电箱(盘),一般需要用设计的配电系统图到工厂加工订做。

(1)电力配电箱

电力配电箱过去被称为动力配电箱,由于后一种名称不太确切,所以在新编制的各种国家标准和规范中,统一称为电力配电箱。

电力配电箱型号很多, XL—3型、XL—4型、XL—10型、XL—11型、XL—12型、XL—14型和XL—15型均属于老产品,目前仍在继续生产和使用

(2)照明配电箱

照明配电箱适用于工业及民用建筑在交流50Hz、额定电压500V以下的照明和小动力控制回路中,作线路的过载、短路保护以及线路的正常转换之用。

由于国家只对照明配电箱用统一的技术标准进行审查和鉴定,而不做统一设计,且国内生产厂家繁多,故规格、型号很多。选用标准照明配电箱时,应查阅有关的产品目录和电气设计手册等书籍。

4、电机

电机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统称,建设工程中所称的电机是指电动机。电机种类较多,按照所供电源不同可分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类。

直流电机主要用于调速要求较高或需要较大启动转矩的生产机械上。

交流电机用途广泛,按照所供电源不同分为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

同步电机主要用于拖动功率较大或转速恒定的机械上。异步电机按其构造又分为鼠笼型和绕线型两种。

按照规范的要求,电机安装后必须进行检查,测试绝缘,如绝缘较低或不合格的电机必须进行干燥。

5、电缆敷设

按照功能和用途,电缆可分为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通讯电缆等,电缆的分类见表1所示。按电压可分为500V、1000V、6000V、10000V,以及更高电压的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是用来输送和分配大功率电能用的。控制电缆是在配电装置中传递操作电流、连接电气仪表、继电保护和控制自动回路用的

电缆敷设方法有以下几种:

(1)埋地敷设

将电缆直接埋设在地下的敷设方法称为埋地敷设。埋地敷设的电缆必须使用铠装及防腐层保护的电缆,裸装电缆不允许埋地敷设。一般电缆沟深度不超过0.9m,埋地敷设还需要铺砂及在上面盖砖或保护板。

埋地敷设电缆的程序如下:

测量画线—开挖电缆沟—铺砂—敷设电缆—盖砂—盖砖或保护板—回填土—设置标桩。

(2)电缆沿支架敷设

电缆沿支架敷设一般在车间、厂房和电缆沟内,在安装的支架上用卡子将电缆固定。电力电缆支架之间的水平距离为1m,控制电缆为0.8m。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一般可以同沟敷设,电缆垂直敷设一般为卡设,电力电缆卡距为1.5m,控制电缆为1.8m。

(3)电缆穿保护管敷设

将保护管预先敷设好,再将电缆穿入管内,管道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一般用钢管作为保护管。单芯电缆不允许穿钢管敷设。

(4)电缆桥架上敷设

电缆桥架是架设电缆的一种构架,通过电缆桥架把电缆从配电室或控制室送到用电设备。

电缆桥架的优点是制作工厂化、系列化,质量容易控制,安装方便,安装后的电缆桥架及支架整齐美观。

电缆桥架是由托盘、梯架的直线段、弯通、附件以及支吊架等构成,是用以支承电缆的连续性刚性结构系统的总称。

6、防雷及接地装置

防雷接地装置由接地极、接地母线、接地跨接线、避雷针、避雷引下线、避雷网组成。

(1)接地极

接地极是由钢管、角钢、圆钢、铜板或钢板制作而成,一般长度为2.5m,每组3~6根不等,直接打入地下,与室外接地母线连接。

(2)接地母线

接地母线敷设分为户内和户外。户内接地母线一般沿墙用卡子固定敷设。户外接地母线一般埋设在地下,沟的挖填土方按上口宽0.5m,下底宽0.4m,深0.75m,每米沟长 0.34m3土方量。

接地母线多采用扁钢或圆钢作为接地材料。

(3)接地跨接线

接地跨接线是指接地母线遇有障碍物(如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需跨越时的连接线,或是利用金属构件作接地线时需要焊接的连接线。

高层建筑多采用铝合金窗,为防止侧面雷击,损坏建筑物或伤人,按照规范要求,需要安装接地线与墙或柱主筋连接

(4)避雷针

避雷针是接收雷电的装置,安装在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最高点,一些重要场所如变电站等则安装独立避雷针,避雷针由钢管和圆钢制成。

(5)避雷引下线

避雷引下线是从避雷针或屋顶避雷网向下沿建筑物、构筑物和金属构件引下的导线。一般采用扁钢或圆钢作为引下线。

目前大多数建筑物引下线设计利用构造柱内两根主筋作为引下线,与基础钢筋网焊接形成一个大的接地网。

(6)避雷网

避雷网设置于建筑物顶部,一般采用圆钢作避雷网,一些建筑用不锈钢作避雷网,造价较高。根据规范要求,高层建筑中每隔3层设置均压环,均压环可利用圈梁钢筋或另设一根扁钢或圆钢于圈梁内作均压环,主要防止侧向雷电对建筑造成破坏。

7、配管配线

配管配线是指由配电屏(箱)接到各用电器具的供电和控制线路的安装,一般有明配管和暗配管两种方式。

明配管是用固定卡子将管子固定在墙、柱、梁、顶板和钢结构上。

暗配管是需要配合土建施工,将管子预敷设在墙、顶板、梁、柱内。暗配管具有不影响外表美观、使用寿命长等优点。目前常用的电气配管的管材有焊接钢管、电线管和 PVC塑料管三种。

电气暗配管宜沿最近线路敷设,并应减少弯曲。埋于地下的管道不能对接焊接,宜穿套管焊接。明配管不允许焊接,只能采用丝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