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7:西门子S7-200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楼主(2020-02-15):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7:西门子S7-200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西门子S7-200从站Port0通信口端口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3脚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

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8脚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

三、西门子S7-200主站通信程序:

1、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自由口通信;

3、接收字节计数为4;

4、启动接收完成中断、发送完成中断;

5、发送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

6、将西门子S7-200数字量输入I0.0~I0.7转换为ASCII码保持至VB2、VB3里;

7、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西门子S7-200主站输出里;

8、初始化启动发送;

9、产生发送完成中断后,开启接收;

10、产生接收完成中断后,开启定时中断;

11、产生定时中断后,开启新一轮发送。

四、三菱FX3U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2;

2、三菱FX3U从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三菱FX3U从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等待接收,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给三菱FX3U从站输出;

5、接收完成后,延时10ms开始发送,将三菱FX3U从站8路数字量输入X0~X7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西门子S7-200主站通信程序、三菱FX3U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西门子S7-200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西门子200 Smart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等实物上。

楼主:
附件为西门子S7-200主站和三菱FX3U从站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网友A: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每天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每天努力

有啥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哦。

网友B(2020-03-24):
厉害厉害,想问下关公,会不会做一些PLC和第三方设备比如焊机,条码扫描器,测漏仪等设备或传感器的232通讯教程,对通信程序头大死了,各家协议指令都不一样,有没有统一的一个思路去编写。现在看别人写的大概能捋顺而已,但是一出问题就难搞。

网友C:
厉害,刚能看懂理顺,但是下载压缩包打开不了麻烦再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