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smart系列SR40如何与两台威纶通连接?

楼主(2020-02-15):
s7200smart系列 SR40 如何与两台威纶通连接 例如:MT6013IP,并且现在触摸屏是不支持以太网的,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连接两台呢,s7200smart只有一个通讯接口,需要加模块吗,还是并联两个触摸屏?

网友A:
要么考虑扩展一个485通信模块,自带RS485通信口链接一个触摸屏、扩展RS485通信口链接一个触摸屏;

要么不扩展485通信模块的话,PLC做Modbus RTU主站、两台触摸屏做Modbus RTU从站,这种方式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Smart自带网口的  找个交换机把HMI PLC连接上,哪怕有几十个屏,也可以跟PLC通讯

网友B:
有RS232/485 转网口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