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组态王高手看看

楼主(2020-02-15):
正在学习组态王,按照初级教程上的做一个1分钟数据查询历史报表,按照教材上的过程做完后怎么结果不对,报表中没有数据。

这是教程上的例子

这是我在电脑上的组态:

这是最终电脑模拟运行结果,神马也没有,我到底错哪儿了?

网友A:
组态王主要用于那些行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主要用于那些行业啊

通用组态软件,一般的工控项目都能用吧。

网友B:
组态王版本是什么?6.53和6.55版本,HTConvertTime函数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版本是什么?6.53和6.55版本,HTConv...

是6.5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版本是什么?6.53和6.55版本,HTConv...

6.55的,如果没有用的话,有其他的命令代替吗?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278_1.shtml先看看这个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

多谢!

网友C(2024-02-29):
问题出在这个 HTConvertTime函数 上,

HTConvertTime(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Year: 年,整型,此值必须介于1970和2019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