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7数组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2-15):
各位高手,请问FPWIN PRO7 数组怎么使用的?全局变量里定义了数组后,还需要在全局变量里单独定义数组里面的地址吗?如图定义R0-R11的数组,那R0/R1还需要定义?

网友A:
既然定义了首地址为R0的18个元素组成,那么从R0~R11都被占用了,无需重复定义。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定义了首地址为R0的18个元素组成,那么从R0~R...

嗯,受教了,多谢多谢!初学者问题较多,另外请问数组初始值是不是可以重新赋值的呢?比如用MOV指令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既然定义了首地址为R0...

数组只是一个相同数据类型的变量集合,你可以任意使用。

HAVE FUN!

网友B: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凄凄切切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