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走8等分圆周运动

楼主(2020-02-15):
各位大神,指教关于86闭环步进电机走圆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调试发现步进电机回原点时有时不稳定,不能准确定位,而且有时开机不转动的现象.每走一等分的时候出现抖动现象!求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负载没问题吧 调整细分和加减速 加大驱动器电流,电压。

网友B:
可以整定一下试试。。

网友C:
丢步与抖动是步进电机的特性  要想尽可能避免  除了加大电流电压外  尽量选用品牌货  实在不行就换伺服电机

网友D:
空载试验一下,如果空载没有问题,建议改成伺服驱动器或者加大步进电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没问题吧 调整细分和加减速 加大驱动器电流,电压。

我选用的是步科闭环步进电机,电流调整只有一挡!有没有可能加个步进减速机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负载没问题吧 调整...

还做了什么调整

网友E:
丢步与抖动是步进电机的特性  要想尽可能避免,,,,PLC 加闭环  工作方式   外加 一个编码器 进行跟进   你试试   可以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丢步与抖动是步进电机的特性  要想尽可能避免,,,,PLC 加闭环  工作方式   外加 一个编码器 进行跟进   你试试   可以 的

好的,谢谢!如果不加减速器能不能行

网友F: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G:
你要考虑机械间隙,用程序修正

网友H(2020-03-16):


网友I:
电机功不够力

网友J(2021-03-18):
楼主大方点,积分免了吧!

网友K(2021-07-12):
步进电机不丢步得有良好的机械结构,负载匹配合适,外部的阻力干扰都有可能导致丢步,先查明机械结构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