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全!珍藏版电流互感器接线

楼主(2020-02-16):
我们从使用功能上将电流互感器分为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和保护用电流互感器两类,各种电流互感器的原理类似,本文总结各种电流互感器接线图,供参考使用。
一测量用电流互感器接线方法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是指在正常电压范围内,向测量、计量装置提供电网电流信息。
1普通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电流是从P1端子进入,从P2端子出来;即P1端子连接电源侧,P2端子连接负载侧。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从S1流出,进入电流表的正接线柱,电流表负接线柱出来后流入电流互感器二次端子S2,原则上要求S2端子接地。
注:某些电流互感器一次标称,L1、L2,二次侧标称K1、K2。
2穿心式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穿心式电流互感器接线与普通电流互感器类似,一次侧从互感器的P1面穿过,P2面出来,二次侧接线与普通互感器相同。
二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电流互感器接线总体分为四个接线方式:
1.单台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只能反映单相电流的情况,适用于需要测量一相电流的情况。
单台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单台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2.三相完全星形接线和三角形接线形式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三相电流互感器能够及时准确了解三相负荷的变化情况。
三相完全星形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三相完全星形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三相完全角形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三相完全角形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3.两相不完全星形接线形式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在实际工作中用得最多,但仅限于三相三线制系统。它节省了一台电流互感器,根据三相矢量和为零的原理,用A、C相的电流算出B相电流。
两相不完全星形接线形式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4.两相差电流接线形式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也仅用于三相三线制电路中,这种接线的优点是不但节省一块电流互感器,而且也可以用一块继电器反映三相电路中的各种相间短路故障,亦即用最少的继电器完成三相过电流保护,节省投资。
两相差电流接线形式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两相差电流接线形式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5.其它接线方式
5.1 原边串联、副边串联
电流互感器原边串联、副边串联接线图如下所示,串联后效果:互感器变比不变,二次额定负荷增大一倍。电流互感器原边串联、副边串联接线图
电流互感器原边串联、副边串联接线图
5.2 原边串联、副边并联
电流互感器原边串联、副边并联接线图如下所示,串并联后效果:互感器变比减小一倍,二次额定负荷增大一倍。
电流互感器原边串联、副边并联接线图
电流互感器原边串联、副边并联接线图
5.3 原边并联、副边串联
电流互感器原边并联、副边串联接线图如下所示,串并联后效果:互感器变比增大一倍,二次额定负荷增大一倍。
电流互感器原边并联、副边串联接线图
电流互感器原边并联、副边串联接线图
5.4 原边并联、副边并联
电流互感器原边并联、副边并联接线图如下所示,并联后效果:互感器变比不变,二次额定负荷增大一倍。
电流互感器原边并联、副边并联接线图
电流互感器原边并联、副边并联接线图

网友A:
谢谢共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