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置KEPWARE,与CP1H通过CIF41以太网模块通讯

楼主(2020-02-16):
请问各位大佬,我这里是想做WINCC和欧姆龙PLC CP1H的通讯,通过KEPWARE的中间OPC服务器。

但是在KEP上选择欧姆龙设备是没有CP1H这个型号的PLC,请问如何设置的。

网友A:
用FINS,设置好IP

网友A:
用CJ1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4-28):
楼主,请问有解决吗,可以分享一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CJ1就可以了

如果已经用了CP1W-CIF41的这种选件,想用KEPWARE和CP1H通信的话,请问如何选择驱动呢?

网友A:
CP1W-CIF41没用   我用的是CP转CJ适配器+CP1J-EIP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1W-CIF41没用   我用的是CP转CJ适配器...

请问CP1W-CIF41,用不了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