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远程调试项目经验分享

楼主(2020-02-16):
近期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干扰,在法定节假日延长后,多地仍然要求企业在特定日期前不得复工,为此,很多公司都采取了线上办公的方式。特殊时期,远程服务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举措。工控行业也不例外!

战“疫”时刻,人员减少外出阻止疫情扩散,但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断,设备服务不能断。如此长时间的应急模式下,工程师们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对现场设备进行维护?

随着工业物联网的发展,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与便利,如何使工控领域便捷的接入移动网络进行人机交互,成为了当下工控项目的热点和需求。在此疫情期间作用显得尤为突出,那么大家在做工控项目过程中邮没有类似的远程调试或远程维护的经验,欢迎跟帖分享!

跟帖方式:文字+图片形式。

单纯文字叙述仅有积分奖励,图文并茂跟帖奖励MP。或实物奖励。

---------------------------------------------------------------------------------------------------------

本次活动只要分享项目经验,就有机会获得50~200积分,

如果是图文并茂的好素材,就有机会获得:

1、5~20MP的奖励

2、小米背包、京东卡、保温杯及电子血压计。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3月10日。

实物图片如下:具体奖品实物为准。

网友A:
我是使用繁易HMI屏跟FBox,FBox插入4G手机卡,只要有信号就可以远程调试1582076386(1).jpg

配置好参数就可以远程调机了

网友B:
某设备现场测试时,偶尔会出现动作异常,现场工程师将GRM530与设备相连,GRM530通过4G网络与服务器相连,我在家中通过电脑和GVCOM3软件将编程软件、录波软件与PLC相连,录制现场设备的操作时,各关键信号的连续波形(由于是4G网络,数据刷新与本地调试相比会慢一些,但是,足够使用),顺利查到问题点,指导现场工程师进行了故障排除,完成了调试。

通过这种模式,控制工程师能够在远程实现PLC程序的调试、上下载,触摸屏画面的更新,录波软件的远程录波。

网友C:
使用过FBOX远程下载程序。现场PLC柜要安装一个物联网模块,物联网模块用WLAN上网或者用4G卡。笔记本电脑安装客户端,管理物联网模块,客户端可以监控PLC数据,也可以将程序远程下载到现场PLC中。

网友D:
    我比较关注远程运维方面的实现方案,利用私有网络实现远程运维就不用再说了,跟在局域网里没有区别,就利用公网实现远程运维来说,市面上总体有两种方案:一是各类物联网网关+云服务,即厂家提供物理网关和云平台服务,网关安装在控制柜中,利用4G或有线上公网连接云平台,远程提供专用软件虚拟网卡或经过配置可连接现场PLC等设备。这种方案编程电脑和程序在远程工程师手中,网关实现的是建立通讯隧道;二是各类的远程桌面软件,比如上面提到的Team,还有国产花生壳等。这种方案需要在现场计算机中安装软件且要求现场计算机可以连接外网,工程师通过远程桌面的方式操作现场电脑,实现程序修改,程序也是存储在现场计算机中。

    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案适用于生产厂家对单机或成套设备运维,因为这种方案一般同时只能连接一个PLC,并且程序在远程,你做什么修改现场也看不到,易于保密,并且单机一般程序量不大,也是批量生产,仅看程序就容易发现问题。第二种方案适合自主的全厂运维,因为通过远程桌面操作现场工程师站就可以同时看到上下位程序,可以同时运维多个系统。

    两种方式都有一个问题:现场设备需要暴露在公网中,涉及到安全问题,只有通过加强管理,保证只在需要的时候联网开放。第二种方案还有一种实现方法,就是利用云堡垒机,本质上也是利用远程桌面功能,但是云堡垒机提供权限管理、操作审计等功能,还可以通过联网计算机访问其他内网计算机,不必每台计算机都上外网,并且是通过网页实现远程访问,我目前就使用这种方案。

网友E:
分享案例拿积分和MP,有这方面资料的大神抓紧参与哦

网友F:
本人手机和电脑上都部署了此神器,只要有网络,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如在身边一样!

网友G:
真实太好了,其实吧,我就想下个软件

网友H:
回复内容:这个软件听说过,但还没用过

引用 网友F:
本人手机和电脑上都部署了此神器,只要有网络,不管在哪里...

网友I:
此次项目远程调试设备主要用到的软件:team view

 根据现场需求进行远程操作,但是这个只是操控现场电脑,这个比较low了。但是这个应该是比较普遍的方式、

网友:
都是远程控制计算机,不能远程直连PLC么

网友J:
控制不了的。PLC 都没有后台,没法控制的

引用 网友K:


网友L(2020-03-17):
用远程监控软件,team viewer 或者向日葵。本地和远程电脑都装上此软件,远程电脑如果上网不方便,可以用手机USB共享网络。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远程监控软件,team viewer 或者向日葵。本地和远程电脑都装上此软件,远程电脑如果上网不方便,可以用手机USB共享网络。

新疆区域内,人工为你实现远程运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