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SMART与台达变频器通讯不上

楼主(2020-02-16):
这是程序,轮询正常。

网友A:
置位复位那里我觉得不合适,我一般不那么做。

网友A:
还有,超时时间100ms也不是典型值,建议超时时间设置为1000ms。

网友A:
建议你可以用第三方工具先行测试一下变频器

网友A:
而后可以再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发出的报文,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A:
通信程序读写逻辑可以考虑这么做,读操作循环执行,每次读操作完成后,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则执行下一个读操作。

网友B:
先检查基本设置,波特率 模式 停止位之类;

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 PLC发出来的报文对不对;

连上变频器 用调试助手发报文看变频器反应;

将PLC与变频器连上 看实际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程序读写逻辑可以考虑这么做,读操作循环执行,每次读...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基本设置,波特率 模式 停止位之类;用串口调试助...

好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战隼级  先检查基本设置,波特率 模式...

程序搞好了吗?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先...

还没有,有空再试,谢谢了。

网友:
希望继续交流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正在搜串口调试助手的使用。

楼主:
今天从网上看的串口调试与PLC通讯,我的没实现,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返回码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先...

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