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下载程序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0-02-17):
     有一台HT8700T触摸屏和(PLC)LE5107E,一个工程回收来的;第一次接触工控这方面的技术,以前都是自己做继电器按钮的控制柜。刚好这个工程把他拆下来自己学习一下,这也是借这疫情(希望这疫情早点过去,大家平安) 不能开工,所以这几天自己做了个程序,书上学的,现在 第一次下载程序到触摸屏(以前有程序的设备),我把设备里面的程序可以上载到电脑,程序上载完触摸屏也能重起,这应该USB驱动没有问题吧,就是这个触摸屏驱动我都搞了好几天 (完全菜鸟),但是下程序到触屏就不行了,编译也正常。下载面提示 :连接触摸屏失败,版本给不匹配或USB驱动失败!是不是加密了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USB驱动有问题, 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能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USB连接应该没问题  是用源程序直接下载的吗

网友C:
这是什么触摸屏?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二手洋垃圾,用中文版的下载程序就是失败,用英文版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USB连接应该没问题  是用源程序...

自己做了一个程序下载。

我现在有Win10,这个驱动都 装不了了。可能还是驱动的问题,是不是要原厂产品自带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驱动有问题, 重新安装试试。

   可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触摸屏?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二手洋垃圾,用中文版的...

  没有,以前工程拆下来的,可能要原厂的驱动

楼主:
 是的,我要想办法搞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USB连接应该没问题  是用源程序...

-------------------------是网上下载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能把程序上载到...



可以去官网找找相关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能把程序上载到...

那你怎么上传成功的啊?

网友D:
鼓励鼓励。

网友E:
我以前遇到U盘有问题,下到屏里死活不对。

网友F: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G: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进入奥托尼克斯官网,点击上方的微信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