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大神用MODbus控制多台伺服或步进驱动的例程?

楼主(2020-02-17):
请问有没大神用MODbus 控制多台伺服或步进驱动的例程?

网友A:
论坛类似案例很多,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类似案例很多,你可以搜索一下!

嗯,不知道又没更适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论坛类似案例很多,你可以搜索...

那你应该把你的问题详细的描述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论坛类似案例很多,你可以搜索...

比如谁做主站通过Modbus协议控制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用松下PLC做主站,modbus rtu 控制多台伺服或步进电机,最好有相关的程序例子参考下,包括伺服或步进的协议指令,这样比较容易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还有如果控制的数量比较多(10-15台),modbus rtu能否适用

网友B:
用松下PLC做主站的话,通讯模式设置好了的话,用F145/F146发送和接收就可以了。楼上关工那有不少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多的话可以用总线

网友C:
伺服和变频器的设置差不多,我发过控制变频器的案例,你可以看看,是台达的变频器,西门子200的程序。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松下PLC做主站的话,通讯模式设置好了的话,用F14...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和变频器的设置差不多,我发过控制变频器的案例,你可...

嗯嗯,就怕通讯速度又没问题,谢谢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伺服控制不要用通用通讯方式,如MODBUS,因为通讯速度比较慢,不易实现快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伺服控制不要用通用通讯方式,如MODBUS...

请问下松下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网友E:
松下好像有自己专门通讯协议,以太网类似网口,最多可以控制32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论坛类似案例很多,你可以搜索...

PLC是松下的,那么变频器或者伺服是什么品牌的呢?

同一品牌的可能更好做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松下FPX、FPXH、FPXL等系列用145和146指令就可以实现Modbus的读和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F:
我看有好多回复的,可能没有回复到你说的问题点上,你说的是用MODBUS协议来控制伺服,并不是简单读写指令那么简单。

我这里不说MODBUS协议来如何读写变频器/伺服等参数了,专门讲下如何控制伺服定位。

  1. 物理层为485.使用MODBUS RTU协议。伺服驱动器必须要特殊的,带点位控制的。比如我下面介绍安川伺服的点位控制模式。

PLC与伺服通过485物理层连接  一共三根线  485+  485-  GND   多台伺服使用总线超过30CM建议加终端电阻120欧姆。

要实现MODBUS RTU控制伺服  必须要有伺服的 “控制字” “状态字”

伺服电机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设备无需回零,直接绝对定位。

由于属于串行异步半双工通讯   PLC编程必须做好轮循,也就是读写不能同时进行。比如信捷PLC的顺序功能块,往下排即可。

控制字:

状态字:

设定数据组位置:

读电机位置方法:

私信发程序:

使用方法:

伺服电机初次装设备上,先多圈清零,然后给绝对定位位置为0,让电机走到绝对0位置,以后可以根据这个0位置进行绝对定位,当然初次不归零,直接读实际位置计算也行,只不过程序蛮烦些。

总之伺服用485控制定位是可行的。不管CANopen,Profinet,EtherCAT去定位均可行。

看应用场合和高级程度,总结如下:

EtherCAT>Profinet>CANopen>MODBUS  RTU。

网友G:
案例很多,动手搜搜

楼主:
求助帖
30分-已结帖
请问有没大神用MODbus 控制多台伺服或步进驱动的例程?
赏
文章打赏
打赏给楼主
积分打赏
现金打赏
积分

网友H(2022-03-17):
有已经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