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8:西门子S7-200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楼主(2020-02-17):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8:西门子S7-200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西门子S7-200从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西门子S7-200从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端口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西门子S7-200从站Port0通信口端口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3脚 接 西门子S7-200从站Port0通信口3脚;

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8脚 接 西门子S7-200从站Port0通信口8脚;

三、西门子S7-200主站通信程序:

1、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自由口通信;

3、接收字节计数为4;

4、启动接收完成中断、发送完成中断;

5、发送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

6、将西门子S7-200数字量输入I0.0~I0.7转换为ASCII码保持至VB2、VB3里;

7、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西门子S7-200主站输出里;

8、初始化启动发送;

9、产生发送完成中断后,开启接收;

10、产生接收完成中断后,开启定时中断;

11、产生定时中断后,开启新一轮发送。

四、西门子S7-200从站通信程序:

(一)、主程序:

1、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VB0、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3;

3、接收字节计数为4;

4、启动端口0接收完成中断;

5、启动端口0发送完成中断;

6、发送时的起始符和结束符保存至VB1和VB4中;

7、将8路数字量输入I0.0~I0.7转换为ASCII码保持至VB2和VB3里;

8、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到Q0.0~Q0.7里;

9、初始化启动串口通信接收。

(二)、接收完成中断:

1、接收完成转存数据,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VB41、VB42里;

2、启动定时器中断

(三)、定时器中断:

1、开启发送

(四)、发送完成中断:

1、发送完成后启动新的接收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西门子S7-200主站通信程序、西门子S7-200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西门子S7-200从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西门子S7-200从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西门子S7-200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西门子200 Smart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西门子S7-200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西门子200 Smart实物上。

楼主:
附件为西门子S7-200主站和西门子S7-200从站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网友A:
可能大概也许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下载学习

不用客气,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大概也许是没看懂

不懂可以提问。跟帖交流、站内信交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