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弹窗赋值问题

楼主(2020-02-17):
我在做一个项目,有14个阀门,阀门的操作按钮打算放入弹窗进行操作。

由于阀门比较多,所以我打算做一个公共窗口,点击哪个阀门,就把哪个阀门的一些变量赋值进去。

以下是我点击阀门的脚本:

opensubwnd(阀门操作窗口,0,0,200,160,49)  注:这是弹窗

VLV_NAME="#1排泥阀(净水器A)"  注:这是在弹窗中显示阀门名称

VLV_KZL=JA_PNV1_SDK  注:这是阀门的开关指令,等于1时开发出开指令,等于0时发出关指令

VLV_KFB=净水器A排泥阀1开反馈  注:这是阀门的开反馈信号

VLV_GFB=净水器A排泥阀1关反馈  注:这是阀门的关反馈信号

注:左边的是内部变量,右边的是PLC的物理地址。

阀门的弹窗图片如下:

目前测试,所有的信号都能在弹窗中读出来,但是写的功能做不到。

如图所示,“开阀”按钮做的是VLV_KZL置1的功能,“关阀”按钮做的是VLV_KZL置0的功能。

实际测试下来,点击“开阀”按钮,VLV_KZL会置1,但是JA_PNV1_SDK没有变化;点击“关阀”按钮同样如此。

请问各位大神,我哪里边设置的不对?或者提供更好的方法?

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点击“开阀”,能让变量JA_PNV1_SDK置1,点击“关阀”,能让变量JA_PNV1_SDK置0,当然,前提就是我这个窗口是一个公共窗口,不是该阀门的专属弹窗。

网友A:
VLV_KZL=JA_PNV1_SDK  写反了。

反过来写才行, 即:JA_PNV1_SDK=VLV_KZL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V_KZL=JA_PNV1_SDK  写反了。反过...

尝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VLV_KZL=JA_...

那就是你的这个JA_PNV1_SDK=VLV_KZL脚本放的地方不对吧,根本就没执行到。否则怎么可能不起作用

你在屏幕上放个标签,同时显示VLV_KZL和JA_PNV1_SDK 两个变量的值,然后按开关按钮,看看两个值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

试过了,改变JA_PNV1_SDK的值,VLV_KZL会跟着变,但是改变VLV_KZL的值,JA_PNV1_SDK不会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rlf...

一定是脚本写的某个地方不对出的问题了, 好好查查吧,能否把工程发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

我开了个新贴,已邀请您回答,麻烦您有时间过目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rlf...

已回帖了,看看再说。

网友B:
用全局的参数数组,调用的时候,指明是哪组参数,弹窗加载时,去读取指定的参数组,写入也不存在问题了。这种方法比较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