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西门子触摸屏维修

楼主(2020-02-17):
西门子触摸屏功能强大全面,具备超强的过载能力,以满足广泛的应用场合。西门子触摸屏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过电压、欠电压保护,过热、短路保护等。即使这样也会因为使用中,出现无法修复的故障,这种故障就必须要专业的工程师才会高效灵活应对了,当然一些常见的故障也是需要设备的给养人员必须掌握的。下面罗列了部分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维修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电路板故障

这类问题是比较棘手的,需要触摸屏维修人员掌握一定的电路原理,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经验,触摸屏都是DSP等高度集成的芯片做控制核心,维修时候需要对照芯片厂家提供的电路图,一般是晶振、外围IC等故障。

二、西门子触摸屏死机

西门子触摸屏死机的原因有两种:软件或硬件。首先我们应该使用软件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排除软件的问题,如果不能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或者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一样的现象,那我们就要考虑到硬件的问题了,选择专业的西门子触摸屏维修厂家进行维修。

三、显示的液晶没有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故障

这有同触摸玻璃类似的外力因素造成的损坏,但不太多,大多是液晶老化引起的,也是靠更换处理,同样存在不同厂家不同规格液晶不一样的问题,另外一种原因是液晶驱动损坏了造成的,这类问题就需要处理电路板了。

四、触摸玻璃故障

这是和人手接触较多的地方,也是容易出问题的表面层,一般这类型的故障是由于用户方人员比较粗鲁动作引起的,也有由于运输等不小心造成,结果一般都是破碎,偶尔也可能发生里边电阻等器件断裂,这种故障只有换触摸玻璃,因为各种厂家生产时候规范标准不同,所以往往更换的时候存在开模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好了模,那么触摸屏维修是很简单的事情了,就是更换了。

五、通讯故障

下位机通讯程序没有设定对、人机界面系统地址没有正确、通讯口烧毁、通讯线路短线或者没有接对线路,接触不良等都会造成通讯故障。

六、触摸不灵故障

一般是液晶显示和玻璃对应的按钮等位置偏移造成的,也有是触摸玻璃老化造成,前者可以根据人机界面厂家提供的校正中心点功能重新校正就可以了,后者需要更换触摸玻璃,也有一些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清洗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上面阐述的西门子触摸屏的维修经验,不只是适合西门子工业屛,也适用其他品牌的触摸屏,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当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要维修,有困难还是找专业的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放心!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