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在使用中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三)

楼主(2020-02-18):
5工业门卷帘在关闭后又重新弹开

解释:工业门卷帘在完全关闭后没有停下来,而是重新弹开,卷帘重新回复开启状态。

原因及解决办法:卷帘应该配置了遇阻反弹装置,该情况为遇阻反弹装置故障,请即时联系厂家解决。

6工业门振动或噪声较大

分析:多是刹车盘不平衡或断裂、刹车盘无紧固、或者轴承失油失效、齿轮啮合不顺、失油或磨损严重、电机电流声或振动。

解决办法:紧固刹车盘螺母;更换刹车盘或重新调整平衡;更换电机轴输出端齿轮、润滑油;更换轴承;检查电机,若损坏则更换电机。

7工业门手拉链不动

分析:多是环形链条堵住十字槽、棘爪无脱离棘轮或者压链架卡死导致。

解决办法:将环形链条整理顺畅;调整棘爪与压链架相对位置或更换润滑销轴。

8其他类维修

工业门卷帘安装通电后,电机不转或启动缓慢

原因及解决办法:

1工业门电源与电机的额定电压不符,更换与电源电压匹配的电机或者接入相对应的电源;

2)过载,更换与负载相匹配的电机;

3旭峰门业工业门安装不当而导致零配件卡死电机,检查各部分配件安装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