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隐患分类

楼主(2020-02-18):
一、室外配电箱1、室外配电线路应采用电缆敷设。不宜采用单根绝缘导线架空敷设方式。2、配电箱、开关箱应采用由专业厂家生产的定型化产品,应符合《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4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求》(GB7251.4)、《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的要求,并取得“3C”认证证书,配电箱内使用的隔离开关、漏电保护器及绝缘导线等电器元件也必须取得“3C”认证。3、当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在5台及以上或设备总容量在50kW及以上时,应编制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应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组织编制,经企业技术负责人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批准后方可实施。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变更时,应按原程序批准。4、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建立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包括下列内容:⑴ 用电组织设计的全部资料;⑵ 修改用电组织设计的资料;⑶ 用电技术交底资料;⑷ 用电工程检查验收表;⑸ 电气设备的试、检验凭单和调试记录;⑹ 接地电阻、绝缘电阻和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参数测定记录表;⑺ 定期检(复)查表;⑻ 电工安装、巡检、维修、拆除工作记录。5、临时用电工程应按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定期检查,检查时,应复查接地电阻值和绝缘电阻值。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及时处理,并应履行复查验收手续。 定期检查记录表

漏电保护器测试仪

接地电阻测试仪二、外电防护1、在建工程不得在外电架空线路正下方施工、搭设作业棚、建造生活设施或堆放构件、架具、材料及其他杂物等。2、在建工程(含脚手架具)的外侧边缘与外电架空线路之间必须保持安全操作距离。最小安全操作距离应符合下表规定:3、施工现场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空线路交叉时,架空线路的最低点与路面的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下表规定:

4、起重机严禁越过无防护设施的外电架空线路作业。在外电架空线路附近吊装时,起重机的任何部位或被吊物边缘在最大偏斜时与架空线路边线的最小安全距离应符合下表:

5、当达不到以上安全距离的要求时,必须编制外电线路防护方案,采取绝缘隔离防护措施,并应悬挂醒目的警告标志牌。架设防护设施时,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采用线路暂时停电或其他可靠的安全技术措施,并应有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和专职安全人员监护。6、防护设施应坚固、稳定,防护屏障应采用绝缘材料搭设,且对外电线路的隔离防护应达到IP30级(防止2.5mm的固体侵入)。

外电防护措施7、当防护设施与外电线路之间的最小安全距离达不到下表的规定时,必须与有关部门协商,采取停电、迁移外电线路或改变工程位置等措施,未采取上述措施的严禁施工。8、脚手架的上下斜道严禁搭设在有外电线路的一侧。

9、现场临时设施搭设、建筑起重机械安装位置等应避开有外电线路一侧。三、接地与接零保护系统1、在施工现场专用变压器供电的TN—S接零保护系统中,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与专用保护零线连接。保护零线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总配电箱)电源侧零线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2、当施工现场与外电线路共用同一供电系统时,电气设备的接地、接零保护与既有系统保持一致。不得一部分设备作保护接零,另一部分设备作保护接地。采用TN系统做保护接零时,工作零线(N线)必须通过总漏电保护器,保护零线(PE线)必须由电源进线零线重复接地处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形成局部TN-S接零保护系统。电源进线为三相五线时总配电箱内接线 (箱式变接电时)

电源进线为三相四线时总配电箱内接线 (变压器接电时)3、每一接地装置的接地线应采用2根及以上导体,在不同点与接地体做电气连接。不得采用铝导体做接地体或地下接地线。垂直接地体宜采用角钢、钢管或光面圆钢,不得采用螺纹钢材。接地可利用自然接地体,宜采用与在建工程基础接地网连接的方式,应保证其电气连接和热稳定。重复接地装置1(采取自然接地体)

重复接地装置2(采取人工接地体)4、 TN系统中的保护零线除必须在配电室或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外,还必须在配电系统的中间处和末端处做重复接地。在TN系统中,保护零线每一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Ω。在工作接地电阻允许达到10Ω的电力系统中,所有重复接地的等效电阻值不应大于10Ω。5、 PE线上严禁装设开关或熔断器。严禁PE线与N线混用,且PE线严禁断线。6、PE线所用材质与相线、工作零线(N线)相同时,其最小截面应符合下表规定。PE线的绝缘颜色为绿/黄双色线。7、配电箱金属箱体,施工机械、照明器具、电器装置的金属外壳及支架等不带电的外露导电部分应做保护接零,与保护零线的连接应采用铜鼻子连接。

施工机械保护接零

配电箱箱门做保护接零

架空电缆悬挂钢索及支架

架空线路支架做保护接零

保护零线的连接节点

保护零线连接采用绞结连接方式(错误)四、配电箱、开关箱1、配电系统应设置配电柜或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实行三级配电,各级配电箱中均应安装漏电保护器。配电箱、开关箱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⑴ 总配电箱以下可设若干分配电箱;分配电箱以下可设若干开关箱;三级配电三级保护示意图

⑵ 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区域; ⑶ 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分配电箱-开关箱-机械设备的距离

开关箱集中设置(错误)

⑷ 配电箱、开关箱周围应有足够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不得堆放任何妨碍操作、维修的物品,不得有灌木、杂草。配电箱前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四周有防护)

配电箱前有杂物堆放(错误)2、动力配电箱与照明配电箱、动力开关箱与照明开关箱均应分别设置。3、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2台及2台以上的用电设备。私自安装了多路用电线路的开关箱(错误)

私自安装多个插座的开关箱(错误)

错误的一箱多插式开关箱(错误)4、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设N线端子和PE线端子板。N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绝缘;PE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N线必须通过N线端子板连接;PE线必须通过PE线端子板连接。接线端子板防护

N线、PE线端子板

接线端子板无防护罩(错误)

隔离开关负荷侧防护

未对隔离开关负荷侧做绝缘防护(错误)5、隔离开关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应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并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离电器。漏电保护器应装设在配电箱、开关箱靠近负荷的一侧,且不得用于启动电气设备的操作。6、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口应设置在箱体的下底面,出线应配置固定线卡,进出线应加绝缘护套并成束卡固在箱体上,不得与箱体直接接触。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应采用橡皮护套绝缘电缆,不得有接头。配电箱、开关箱的电源进线端严禁采用插头和插座活动连接。

配电箱出线口处的橡胶防护圈配电箱出线的固定线卡7、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端正、牢固。固定式配电箱、开关箱的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为1.4∽1.6mm。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坚固、稳定的支架上。其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宜为0.8∽1.6m。

固定在支架上的分配电箱

开关箱无支架直接放置在地面上(错误)

8、配电箱、开关箱应编号,表明其名称、用途、维修电工姓名,箱内应有配电系统图,标明电器元件参数及分路名称。

9、配电箱、开关箱应进行定期检查、维修。检查、维修时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鞋、手套,必须使用电工绝缘工具,并应做检查、维修工作记录。10、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配置和接线严禁随意改动。熔断器的熔体更换时,严禁采用不符合额定工作电流的熔体代替。漏电保护器每天使用前应启动漏电试验按钮试跳一次,试跳不正常时严禁继续使用。配电箱做好相关标识

检查维修时按规定做好防护措施五、现场照明1、照明配电箱内应设置隔离开关、熔断器和漏电保护器。熔断器的熔断电流不得大于15A。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30mA,动作时间小于0.1S。2、施工现场照明器具金属外壳需要保护接零的,保护零线必须在同一根橡套电缆内。严禁使用双芯对绞花线、护套线和单根绝缘铜芯线。导线不得随地拖拉或缠绑在脚手架等设施构架上。3、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和金属支架必须作保护接零。4、室内220V灯具距地面不得低于2.5m,室外220V灯具距地面不得低于3m,配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或电缆线,并应做保护接零,不得采用双芯对绞花线。 LED灯带

室内灯具5、下列特殊场所应使用安全特低电压照明器: (1) 隧道、人防工程、高温、有导电灰尘、比较潮湿或灯具离地面高度低于2.5m等场所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应大于36V; (2) 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24V; (3) 特别潮湿场所、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12V。6、在一个工作场所内,不得只装设局部照明。 地下室安装的低压照明灯具

安全电压变电箱六、配电线路1、电缆中必须包含全部工作芯线和用作保护零线或保护线的芯线。需要三相五线制配电的电缆线路必须采用五芯电缆。五芯电缆必须包含淡蓝、绿/黄二种颜色绝缘芯线。淡蓝色芯线必须用作N线;绿/黄双色芯线必须用作PE线,严禁混用。电缆芯线绝缘颜色不符合规范要求(错误)

电缆芯线绝缘颜色

动力线路配置图

照明线路配置图2、电缆线路应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严禁沿地面明设,并应避免机械损伤和介质腐蚀。埋地电缆路径应设方位标志。埋地电缆的方向位标志(1)

埋地电缆的方向位标志(2)3、埋地敷设宜选用铠装电缆,并应符合下列要求:⑴当选用无铠装电缆时,应能防水、防腐。架空敷设宜选用无铠装电缆;⑵电缆直接埋地敷设的深度不应小于0.7m,并应在电缆紧邻上、下、左、右侧均匀敷设不小于50mm厚的细砂,然后覆盖砖或混凝土板等硬质保护层;⑶埋地电缆的接头应设在地面上的接线盒内,接线盒应能防水、防尘、防机械损伤,并应远离易燃、易爆、易腐蚀场所;电缆沟剖面

防护套管上部的防水弯⑷架空电缆应沿电杆、支架或墙壁敷设,并采用绝缘子固定,绑扎线必须采用绝缘线,固定点间距应保证电缆能承受自重所带来的荷载,敷设高度应符合架空线路敷设高度的要求,但沿墙壁敷设时应最大弧垂距地不得小2.0m;⑸架空电缆严禁沿脚手架、树木或其他设施敷设。架空电缆采用金属裸线绑扎(错误)

架空线路采用钢管做电杆(错误)

电缆线沿墙体水平敷设4、埋地电缆在穿越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易受机械损伤、介质腐蚀场所及引出地面从2.0m高到地下0.2m处,必须加设防护套管,防护套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电缆线架空敷设

楼层电缆预留孔防护套管5、在建工程内的电缆线路必须采用电缆埋地引入,严禁穿越脚手架引入。电缆垂直敷设应充分利用在建工程的竖井、垂直孔洞等,并宜靠近用电负荷中心,固定点每楼层不得少于一处。电缆水平敷设宜沿墙或门口固定,最大弧垂距地不得小于2.0m。结构及装饰阶段楼层配电线路敷设(一)

结构及装饰阶段楼层配电线路敷设(二)6、室内配线应根据配线类型采用瓷瓶、瓷(塑料)夹、嵌绝缘槽、穿管或钢丝敷设。潮湿场所或埋地非电缆配线必须穿管敷设,管口和管接头应密封;当采用金属管敷设时,金属管必须做等电位连接,且必须与PE线相连接。室内配线沿钢索敷设

金属管做保护接零七、电器装置1、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必须可靠、完好,严禁使用破损、不合格的电器。电器元件破损

使用非标产品2、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内电器元件设置应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⑴总隔离开关-总漏电保护器(具备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分路隔离开关;⑵总隔离开关-总断路器(总熔断器)-分路隔离开关-分路漏电保护器(具备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电器元件设置方式一

电器元件设置方式二3、开关箱必须设置隔离开关、断路器或熔断器,以及漏电保护器。当漏电保护器是具有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时,可不设断路器或熔断器。容量大于3.0kW的动力电路应采用断路器控制,操作频繁时还应附设接触器或其他启动控制装置。普通开关箱

频繁操作用开关箱 4、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0.1S。使用于潮湿和有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0.1S。开关箱内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

开关箱内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15mA5、分配电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大于开关箱的参数。总配电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大于分配电箱的参数。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应大于30mA·s。总配电箱漏电保护器参数6、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极数和线数必须与其负荷侧负荷的相数和线数匹配。单相负荷漏电保护器

三相三线漏电保护器

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