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式起重机水下抓梁传销传感器

楼主(2020-02-18):
传销传感器设计说明:
由于本同步位移传感器是对运行全过程进行检测的,整个运行检测值为线性化处理,因此其显示时也为对全过程的监视,这样在实际使用中用户可以清楚的知道轴销运行的位置和状态,这样既可避免因抓梁不到位或电气机械故障等因素造成的穿脱销不完全而司机不知道盲目起吊的情况发生,也可避免在实际操作中穿脱销已经完成,但司机不放心还在继续操作对电机的损坏。彻底地消除了操作人员的顾虑,避免了各种安全隐患。

穿销传感器示意图

就位传感器示意图
WT-CM、WT-JM系列数字通讯式位移传感器是集机械、微机、电子技术一体的全行程监测传感器,它主要应用于水电站门机液压自动穿销、抓梁就位、油缸运行等直线位移行程的全程测量,可在深水中可靠运行,上、下位机通讯方式采用国际标准RS485半双工通讯方式,数字信号输出,准确可靠。其具体工作方式和原理为:每套传感器集成有一套独立的微机处理系统,当开始工作时候,一方面每套传感器的微机系统(相当于下位机)不停的监听RS485的A、B线上所出现的数据。另一方面,上位机需要采集传感器信号时,需要按照RS485通讯协议要求传送需要采集传感器信号的数字命令,命令中包括所需采集传感器的地址信息(如3#地址)。这个采集要求命令的数字信号就会出现在A、B线上,当下位的其余传感器(如1#、2#等)接受到该数据后,判断该地址信息与自己地址信息不符,则不再进行任何数据交换,将A、B相数据线空出来。而当所需要采集的传感器(3#)接受到该数据后,判断上位机是要采集本传感器数据信号,就回复一个准备传送命令数据给A、B相数据线上,上位机主机监测到A、B相上出现准备传送命令数据后就准备接受数据,同时3#传感器就将当前实际位移数字信息传送给A、B相数据线上,主机就顺利的接受到该数据并回传接受数据完毕信号,一次采集数据过程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其余地址的传感器只是接受命令并作出判断,但不参与数据交换,也不影响A、B相上的数据。
同样的方式,上位机不停的从1#地址采集到4#(假设是有4个传感器一起使用),然后在从1#采集到4#,如此周而复始。

产品特点:
u 穿销传感器采用特殊金属材料精密加工处理而成,具有灵敏度高,防水防锈蚀,机械强度好的特点,能适应强水流冲击、高水压、高泥沙等恶劣环境,是一种集机械、电子及传感技术为一体的智能化电子产品;
u 穿销传感器无传动部件,无需润滑检修,输出信号强,互换性好,输出信号处理简单,防水处理可靠简单;
u 主板核心采用工业标准的美国进口CPU处理系统及其配套的标准I/O板卡,外加相应的信号调理模块,对数据采集及输出控制可灵活变更。处理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可靠性进一步提高;
u 采样通道可多路灵活选择,可灵活接各类传感器,控制反应速度可在毫秒级调节;
u 同时支持EL、TFT及CTR显示器,全中文菜单,使显示操作界面更友好逼真,直观醒目。能对抓梁轴销运动等模拟量进行动态显示,真实再现现场环境,使操作人员犹如身临其境;
u 信号采集、信号处理、A/D转换及主机板等各个电路板高度集成,增加了抗干扰能力,从而提高了可靠性;
u 掉电保持功能,存贮的数据可保持10年;
u 对传感器的“温度漂移”和“零点漂移”可自动调节补偿;
u 硬件设有WATCHDOG电路,软件上也有很强的抗干扰功能,因此本仪器可安全地工作在各种恶劣环境下;
u 安装调试全部触摸屏操作,给用户更改起重机工况后调整带来极大方便。

技术参数说明:
u 指示范围: 0~2500px(可调)
u 分辨力:显示到25px
u 绝对误差:±25px
u 工作电压:DC24V
u 工作温度:-20℃---60℃
u 功耗:<5W
u 数据输出:RS485方式A、B相输出
u 波特率:9600
u 采集方式:RS485通讯方式采集,不同地址定义
u 每套传感器的接线为+24V、GND、A、B四根,其中+24V、GND为传感器电源线,A、B线为传感器信号输出线。由于采用不同地址采集信号输出,所以同时几个传感器一起使用,直接将每套的线都接在一起使用,也就是说即便多台传感器一起使用,也只需要+24V、GND、A、B四根接线即可。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u 传感器安装需要注意安装方向,其触发方向为与传感器头部电板盒方向一致;
u 注意安装后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触发滑块需要在传感器中间稳定触发;
u 传感器接线一定注意+24V、GND接对正确,否则容易造成烧毁传感器;
u 传感器接线处注意防水,其余不用防水处理;
u 本传感器当没有任何触发到时,传感器会输出实际的最大数据值;
u 由于按照RS485传输方式输出,因此如果A、B线接反或地址编号写错都无法采集传感器数据。